PLC与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6-01-11):
西门子S7-200SMART 与旋转编码器连接.I0.0,I0.1分别接A,B相 ,启用HC0 模式9 .用手旋转编码器,在监控时,旋转编码器速度很快时PLC读不到脉冲数或者数值乱跳.当旋转的很慢时,却可以看到脉冲正常增加或减少.

编码为HS38-D6G5E2500PR2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是PLC与监视数据传输延迟导致的,PLC内部肯定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LC与监视数据传输延迟导致的,PLC内部肯定正常

 赞一个

网友C:
楼主编码器是多少脉冲的

楼主:
编码器是2500个脉冲一圈

网友D:
这个跟200不同 。需要在系统块里面设置滤波时间啊。我第一次用的时候都中招了。

网友E:
如果要高速运转,脉冲建议可以选择比较小点的,比如选200,600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200不同 。需要在系统块里面设置滤波时间啊。我...

这个必须顶。

网友D:
1楼2楼5楼6楼7楼都明显表态了。表面上看每一个都很明确自己的想法,都觉得很有道理,很难让人一下子能够判断到底哪个说法是真的。

楼主,只能凭你个人的认知去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答案了。

网友G:
这个要现场实践确认,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