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格朗交流接触器。一般我们说接触器是多大的。

楼主(2016-01-11):
罗格朗交流接触器

TIC1-0901D

 一般我们说接触器是多大的。

网友A:
09代表电流规格,01代表辅助接点规格,-前面和D代表系列

网友B:
TIC1-0901D

这有一张TIC1系列的交流接触器参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代表电流规格,01代表辅助接点规格,-前面和D代表系列

谢谢 学习了!

楼主:
请问还有没有一些更详细的内容

----------------------------

引用 网友B:
TIC1-0901D这有一张TIC1系列的交流接触器参数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还有没有一些更详细的内容-------------...

罗格朗交流接触器 TIC1-0901D

↑↑↑这里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是9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