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灯常亮,闪烁?

楼主(2016-01-11):
想做一个加热指示灯,

1、正常加热时,指示灯常亮

2、保温时,指示灯闪烁

3、关闭加热,指示灯关闭。

网友A:
你有什么要求吗?需要低端控制 中端控制 还是高端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要求吗?需要低端控制 中端控制 还是高端工控

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想通过指示灯来反应加热的状态

网友B:
用PLC做吗????????

网友C:
PLC可以实现,触摸屏也可以实现,但是需要PLC内部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LC可以实现,触摸屏也可以实现,但是需要PLC内部继电器

 如果用PLC做的话,三个状态的温度应该是不一样的,用PLC读模拟量,比较结果来通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可以实现,触摸屏也可以实现,但是需要PLC内部继电器

网友D:
买带闪烁的指示灯接上就成了。

网友E:
硬件除了PLC,还需要温度测量模块。

程序里只要用比较指令就可以完成你说得功能。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E:
不过如果只能要实现这些功能,用PLC 是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用个温度控制器会简单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飞鹰队长  你有什么要求吗?需要低端控...

那你通过温控器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除了PLC,还需要温度测量模块。程序里只要用比较指...

omron   cp1h的,昆仑动态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用欧姆龙的PLC加昆仑动态的触摸屏

网友F(2016-06-06):
我觉得吧,一般加热器有两根电热丝,两根都工作,就是加热,工作一根是保温,都不工作是停止,这不就是三种状态了,不就可以有三个变量了,还有什么难得嘛

网友G(2016-07-13):
画一个椭圆,填充颜色勾上  然后属性里把闪烁勾上

网友H:
正在学习MCGS,很好的资料,赞啊

网友I(2016-09-25):
在最初的资料就有了,很简单的

网友J(2017-10-29):
这么多大师啊!

网友K:
自制一个指示灯就可以了

网友L(2018-03-02):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M(2018-04-16):
这个应该不难实现吧,应该是挺容易做到的。

网友N:
能够获取三种状态的信号就简单很多啦

网友O:
用模拟电路,也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