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怎么搞,谢谢各位道友!~

楼主(2016-01-11):
有个水压压力传感器,给个运行的压力比如0.5压力,现在低于0.,45,1抽水机就工作防水,高于0.55,另1抽水机也工作排水,用PLC控制的话,需要些啥玩意,除了PLC还需要啥模块么!~第一次玩,没搞过,谢谢!~

网友A:
数模转换模块,采集压力信号

楼主:
是DA模块还是AD模块?

引用 网友A:
数模转换模块,采集压力信号

网友A:
模数转换模块,采集信号用plc对比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纯的这么一个压力控制何以整上PLC,直接使用一个压力控制器就可以了,设定压力,高底限开关量输出就完成了,使用方便,操作简单。

若整什么PLC,就麻烦了,控制器,模拟量输出模块,数字量输出模块,中间继电器,接线端子,24V电源,220V电源,还要组态,信号处理,还要监控界面。

典型的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C:
单纯的说需要的东西,楼上已经列出,可以自己组装,练习

若是项目,还真是楼上说的,可以用个压力控制器,简单方便。

网友D:
好像专门有这样的水压控制器

网友E:
不考虑经济问题:PLC、模拟量模块

考虑经济问题:一台数显仪表(带2路报警输出)就可以

网友F:
就这2点控制还用传感器,一块电接点压力表2个继电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