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上能实现数据动态曲线显示吗?

楼主(2016-01-11):
我用PLC采集了温度,想在人机上以动态曲线的形式显示出来,这功能能实现吗?如何弄?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用历史趋势图元件,看一下手册的说明吧,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历史趋势图元件,看一下手册的说明吧,一句话两句话说不...

 好的,我只要知道用什么元件就可以,我去看看手册,谢谢。

网友B:
可以实现,就是效果不怎么样,最好在配一个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就是效果不怎么样,最好在配一个显示

就是用历史趋势图元件,再加一个数值显示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历史趋势图元件,看一下手...

总的来说三步:

1、选项——》历史缓存区设置,先建立缓存区,设置一下所要采集数据的关联,一开始做实验先用TIMER定时器触发来做;

2、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如果上面一项选用的是PLC触发,那么就要在这里设定控制采样的控制字;

3、画面上做一个历史趋势图元件,双击后弹出属性,启用曲线。

网友C:
通讯有延迟,触摸屏的CPU芯片进行数据处理也需要时间,一般是显示历史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历史趋势图元件,看一下手... 内容的回复!总的来说三步:1、选项——》历史缓存区设置,先建立缓存区,设置一下所要采集数据的关联,一开始做实验先用TIMER定时器触发来做;2、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如果上面一项选用的是PLC触发,那么就要在这里设定控制采样的控制字;3、画面上做一个历史趋势图元件,双击后弹出属性,启用曲线。

写的这么详细,很感谢!现在正在看手册,不过好像挺麻烦,有些东西似懂非懂,需要好好捣鼓捣鼓。总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有延迟,触摸屏的CPU芯片进行数据处理也需要时间,一般是显示历史曲线。

恩,一开始我用的是X…Y曲线,结果发现不是动态的。来论坛上问了问才知道要用历史曲线。呃,菜鸟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可以实现,就是效果不怎么样,最好在配一个显示     内容的回复:就是用历史趋势图元件,再加一个数值显示的吗?

是的,楼主这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可以实现,就是效果不怎么样,最好在配一个显示     内容的回复:就是用历史趋势图元件,再加一个数值显示的吗?     内容的回复:是的,楼主这不知道吗!!!

呃,我是一菜鸟,正在学习中!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