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利国利民,节能潜力巨大的新产品!

楼主(2016-01-11):
我在这里提前说下,我只是介绍下技术,不是卖产品,希望朋友们提问题。

矢量控制电机节电器主要功能简介:
  矢量控制电机节电器是一款完全创新的以电机节电为目标研发生产的电机节电产品。目前的产品具备控制电机从而节电和软启动两大主要功能。
矢量控制电机节电器技术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美国NASA(美国宇航局)的航空航天技术,最初用途为非民用,其主要用途是为了改善和提高电机使用效率。最初在美国被称为“性能控制器”。性能控制器是一种模拟节能装置,用于控制三相感应异步电动机。当将性能控制器应用于无负荷下恒速运转的电动机或负荷不断变化的电动机上时,将可以节约大量的电能。

电智尚矢量控制电机节电器工作原理
电机拖动系统在设计时,会根据系统最大可能出现的负载再加上一定比例的裕量来设计电机容量。同时电机选型向上靠拢,宁大勿小。而电机大部分时间运行在轻载状态下,电机效率低,形成“大马拉小车”现象,造成电能的浪费和电机及设备的高温损耗。
电机是一个感应电路,电压和电流波形起始于不同时期,电流波形滞后于电压波形,电机负载越小,电流波形滞后越大,无负载时电机的效率越低,电流电压波形之间的距离最长。检测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与标准工作距离相比较,比较真实波形与完美波形之间的差异,将比值反馈给控制线路,通过可控硅控制供给电机的电流大小既保证电机正常稳定运行,又减少电机在轻载状态下不必要的电能流费,从而降低了动态供给电机所需电能,做到和电机负载输出功率精确匹配,使其在最佳效率下工作。
矢量控制电机节电器不同于相控,相控技术只可检测功率因数,调整相位角。电智尚矢量控制电机节电器控制可控硅通过电流的大小,整个周期不关断,电流波形为完整的正弦波形,电机运行平稳,节电效率高(相控是控制的可控硅导通角,每个周期都处于关断导通状态,电流波形不完整,电机运行有咔咔声响,节电效率低)。
   在高效节能电机普及的今天,30%负载下功率因数能达到0.6以上。传统相控枝术无能为力。矢量控制电机节电器是经过多年攻关完成的一种高效节能产品,用新枝术对可控硅从新设计使老的元器件换发新的青春。用可控硅给电机电流加载,用高频正弦脉宽做矢量控制,不改变电机转速,在电流波形上形成塌陷,与功率因数无关,和负载率有关,负载率越低,塌陷越深,节能越高,反之也越少。电机不满载就有节能空间。适时动态检测电机的负载率,做到电机输入功率和电机负载输出功率精确匹配。

楼主:
软启动介绍。字数你<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输出正选脉宽(SPWM)

楼主:
电机加载波形,字数你<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在贴上一个连接
连接是nasa官网对本技术的简单介绍
内容是英文的,需要麻烦大家baidu翻译。
http://spinoff.nasa.gov/Spinoff2007/er_3.html

网友A(2016-02-27):
不推销产品,就不要讲外行话。一会说功率单元为可控硅,一会又说SPWM。不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推销产品,就不要讲外行话。一会说功率单元为可控硅,一...

可控硅与PWM矛盾吗?可控硅调功方式不是PWM吗?

网友B:
这种节能方式意义不大,大马拉小车增加的电耗很小,而有些情况下是减少电耗的。节约电能的利益不够对电网污染的补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推销产品,就不要讲外行话...

咱见识短,只知道可控硅1:不可以自关断,除非阴阳极施以反向电压;2:可控硅一旦导通,你是10毫秒还是10000毫秒都不关它事,导通电压都是一个PN结。PWM怎做?

网友A:
调功器用的是两个反并联可控硅,或双向可控硅,过零触发,控制周波数,或移项触发是常用的控制方式,不闻有PWM触发的,见识短啊!

网友B:
调功不是调占空比吗!

网友A:
不是,占空比的概念特指方波信号高电平占整个周期时间的比例。而可控硅控制信号是尖脉冲,一般需要配有脉冲变压器。再说,占空比也不等于PWM,有比较信号和调制波可以产生PWM波形。当然用单片机通过计算也可以输出对应模拟电压的PWM波形,因而有些领域将PWM输出看成模拟输出。

可控硅目前主要用于直流调速,正式因为其作为逆变器需要强破换流电路。一般变频器已经不用。

网友A:
我很想学习下可控硅的矢量控制算法,哪位网友有,不防“奇闻共赏”呀!

网友A:
2楼的波形是SPWM波形?连PWM都不是!

3楼的波形也谈不上特色。这个东西到底是哪个朝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