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使用时应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6-01-11):
请教下各位大神,富士变频器有哪些型号的呢?型号改怎么选择呢?

楼主:
富士(FUJI) 通用变频器 FRN2.2E1S-4C  这个型号如何

网友A:
一般工业用 FRENIC5000 G11S 系列。风机、泵用 FRENIC5000 P11S 系列。200V系列 G11S / P11S 系列和机种
所有机种(0.2 ~ 400 kW)为统一的技术规范,便于用户构成各种应用系统。
0.2 HP
FRN 0.2
G11S - 2 JE
0.4 HP
FRN 0.4
G11S - 2 JE
FRN 0.4
G11S - 4 CX
0.75 HP
FRN 0.75
G11S - 2 JE
FRN 0.75
G11S - 4 CX
1.5 HP
FRN 1.5
G11S - 2 JE
FRN 1.5
G11S - 4 CX400V系列
完整的产品系列
● 适应不同用途,提供两种系列,一般工业用的G11S系列和风机、泵用的P11S系列。
● G11S系列容量范围为0.2~315kW,风机、泵用P11S系列为7.5~400kW。机种规格齐全。

网友B:
楼上高人,变频器在某些设备上已过时了,

网友C:
用在哪的?根据用途来选择型号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业用 FRENIC5000 G11S 系列。风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业用 FRENIC5000 G11S 系列。风机...

膜拜高手,G11,P11停产那么多年了还能回帖回的那么顺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