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故障诊断实验的低成本硬件方案

楼主(2016-01-11):
S7-300/400的以太网与PROFIBUS-DP网络的故障诊断方法基本上相同。

PLCSIM可以对DP网络、DP从站和从站中的模块的故障仿真。可以用这一功能来学习DP网络故障诊断的方法。

遗憾的是PLCSIM不能对以太网的故障仿真,STEP7只能诊断以太网硬件系统的故障。

下面给出一个用来学习以太网故障诊断实验的低成本硬件方案和可以做的实验,供企业和高校参考。

CPU可选CPU 315-2PN/DP或CPU 314-2PN/DP,后者更便宜,并且有集成的DI/DO和AI/AO。企业也可以使用作为备件的带PN接口的CPU。

PROFINET IO设备为ET-200S,接口模块为IM 151-3 PN ST,电源模块为PM-E DC24V,信号模块为4DI DC24V HF、2DO DC24V/0.5A HF。

可以做的故障诊断实验:

运行时拔掉ET-200S的以太网电缆,出现IO设备故障。

可以做DO模块负载开路、输出端对M点短路,电源模块的负载电压丢失,DI模块的DC 24V传感器电源对M点短路的故障实验,以及拔出/插入信号模块的中断实验。

如果有2AO U ST和2 AO I ST模块,可以分别做电压输出的AO模块对M点短路和电流输出的AO模块负载断路的实验。

如果配备一块接口模块IM151-1,就可以做DP网络的硬件诊断实验。

网友A:
请楼主关注一下帖子里面的外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