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读取远传水表数据

楼主(2016-01-11):
有人做过FX3U PLC通过485通讯读取远传水表数据没有????敬请赐教。

网友:
这是在电路板设备用的。

网友:
现在的抄表都数字化了,要读出来显示在触摸屏。

远传水表站号都没有地方设定啊。

网友A:
首先看水表总线输出模式,若是通用的总线协议可直接连接PLC

不过现场仪表厂商为垄断多卖钱,一般通讯不通用,需购买厂家特定的二次表处理及转换,然后才能输出标准行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