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负荷开关与断路器的朦胧界限

楼主(2016-01-11):
负荷开关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开关,可抵挡电流(额定电流),可抵挡电压(断口绝缘水平比断路器高,但比阻隔开关低),但负荷开关虽可开断和关合额定电流,关合短路电流,却禁止开断短路电流。专门抵挡电流(故障电流、额定电流)的开关是断路器,断路器断口绝缘水平很低,故抵挡电压才能很弱。专门抵挡电压(断口绝缘水平很高,可抵挡很高的断口耐压值)的开关是阻隔开关,俗称刀闸,阻隔开关不能抵挡任何大的电流,额定电流及短路电流,可切小电流环流。因负荷开关无法开断短路电流,故提供后备保护就必须加装熔断器。熔断器是使用金属导体作为熔体串联于电路中,当过载或短路电流经过熔体时,因其本身发热而熔断,然后分断电路的一种电器。

负荷开关——不带维护(只能带额外负荷进行分河操作)

断路器——带维护(除上面的外,能够开断事端电流)

阻隔开关——起阻隔效果(不能带负荷操作)

熔断器————维护元件(能够开断事端电流)

负荷开关是能够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用。阻隔开关通常是不能带负荷分断的,构造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阻隔开关,仅仅构造上与负荷开关不一样,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阻隔开关,都能够构成明显断开点,大多数断路器不具阻隔功能,也有少量断路器具有阻隔功能。

阻隔开关不具备维护功能,负荷开关有过载维护的功能。负荷开关和熔断器的组合电器能主动跳闸,具备断路器的有些功能。而断路器可具有短路维护、过载维护、漏电维护等功能。

负荷开关和断路器的本质区别

他们的开断容量不同,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作过程中做的很高可是负荷开关的开断容量是有限的。负荷开关的维护通常是加熔断器维护,只要速断和过流。断路器首要是依托加电流互感器合作二次设备来维护。

负荷开关首要用于开断和关合负荷电流,负荷开关可以和高压熔断器联用使用,来替代高价的断路器,堵截毛病电流,也就是短路电流,那么,也就决议了负荷开关的灭弧功用相对较弱,降低了制作成本;也恰是因为传统是负荷开关不用来堵截毛病电流,就没有必要和维护装置及自动装置衔接,因此大多数负荷开关是手动操作,不能电动操作。而断路器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不光要能开断和关合负荷电流,还要可以堵截毛病后的短路电流,就必须和维护装置及自动装置衔接,因此具备手动和电动的合、分闸功用。

但从现在来看,特别是国外技能的引进,负荷开关制作的越来越象断路器,单个负荷开关加大了灭弧功能,增加了电动操作功用。

网友A:
说了那么多,归根结底就是负荷开关开断速度慢,断路器开端速度快罢了!

主触点是材料一致或者同一个等级,好像负荷开关不能自己跳闸吧

网友B:
负荷开关过流就烧掉,要换东西

网友C:
能够用50个字说完这个事情才算说得明白。看完了,还是不明白,太长了,看了后面忘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