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1-11):
交流电机起动一般分为全压起动、降压起动和变频起动。大电机起动会产生超过10%的线路电压降,易引起其它电气设备工作不正常,而且长时间的5~8倍的起动电流有可能造成变压器过负荷跳闸。按照规定,全压起动的鼠笼型电机的容量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20%~30%。因此,按全压起动选择变压器容量,可能造成容量偏100kW以上交流鼠笼式电机一般不允许采用全压起动。变频起动可以同时改变电压和频率,保持V/F不变。既能降压又能保持一定的起动力矩,是目前最好的起动设备,但投资太大。传统上交流电机的起动采用降压起动,如自耦变压器、星/三角起动器、串接起动电阻等,其原理是降低电机起动电压,减少对电网冲击。这些传统的起动方法均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存在主回路电压切换,会对电机及机械设备产生冲击,降低设备使用寿命;主回路耗能元件(如起动电阻)增加能耗,设备体积较大;降低电压的同时,起动力矩相应减少;一旦元器件选定后便无法调整起动力矩。一种采用微处理器控制的由晶闸管元件组成的“软起动器”能很好地克服上述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