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lc小常识课堂:维护保养

楼主(2016-01-11):
PLC是一种精密的器件,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定时的保养和维护,才能够确保在关键的时候不会掉链子。因此说PLC在生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工厂的自动化水平。

1、设备测试要定期

1.1、每逢季度或者是半年就应该对PLC柜中接线端子的链接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了问题就应该及时处理好问题,及时连接上去。

1.2、每个月要对柜中的主机供电的电源进行重新测量工作电压

2、设备打扫要定期

2.1、每逢季度或者是半年对PLC进行打扫,堵截给PLC供电的电源把电源机架、CPU主板及输入/输出板顺次拆下,进行吹扫、打扫后再顺次原位安装好,将悉数衔接恢复后送电并发动PLC主机,仔细打扫PLC箱内清洁;

2.2、每三个月替换电源机架下方过滤网。

3、维修前预备、维修规程

3.1、维修前预备好东西;

3.2、为保证元件的功能不出毛病及模板不损坏,必须用保护装置并且仔细作好防静电预备工作;

3.3、维修前需要与调度和操作工联络好,需挂维修牌处就要挂好维修牌。

4、设备拆装次序、办法

4.1、停机检修,有必要两个人以上监护操作;

4.2、把CPU前面板上的方法选择开关从“运转”转到“停”方位;

4.3、封闭PLC供电的总电源,然后封闭其它给模板供电的电源;

4.4、把与电源架相连的电源线记清线号及衔接方位后拆下,然后拆下电源机架与机柜相连的螺丝,电源机架就可拆下;

4.5、CPU主板及I/0板可在旋转模板下方的螺丝后拆下;

4.6、装置时要以相反次序进行。

网友A:
PLC的保养很重要。经常保养会延长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