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星三角启动知识,供大家学习分享

楼主(2016-01-11):
当负载对电动机启动力矩无严格要求又要限制电动机启动电流,电机满足380V/Δ接线条件,电机正常运行时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才能采用星三角启动方法
1原理

1. 当负载对电动机启动力矩无严格要求又要限制电动机启动电流、电机满足380V/Δ接线条件、电机正常运行时定子绕阻接成三角形时才能采用星三角启动方法;
  2.该方法是:在电机启动时将电机接成星型接线,当电机启动成功后再将电机改接成三角型接线(通过双投开关迅速切换);
  3.由于电机启动电流与电源电压成正比,而此时电网提供的启动电流只有全电压启动电流的1/3,因此其启动力矩也只有全电压启动力矩的1/3;
  4.星三角启动属降压启动,它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以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需采用星三角启动,还要看是什么样的负载。一般在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的情况下可采用星三角启动,通常鼠笼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而电网对电压要求一般是正负10%,为了使电机启动电流不对电网电压形成过大的冲击,可以采用星三角启动。一般要求在鼠笼型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的10%时就要采用星三角启动;
5.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时电机功率为11KW就需要星三角启动,如额定功率11KW的风机在启动时电流为7-9倍(100A左右),按正常配置的热继电器根本启动不了(关风门也没用),热继电器配太大又无法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所以建议采用星三角启动。
2接线方法

星形接U1,V1,W1;把U2,V2,W2短接。
  三角形,U1-W2,V1U2,W1V2分别短接,电源加在形成的三角形接头上。
3条件

1、容量7.5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小于10%的,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可以放宽到15%;如果有专用变压器S变压器≥5P电机,电动机允许直接频繁启动。
  3、满足经验经验公式:Ist/IN<0.75+ST\4PN
  ST----公用变压器容量,KVA;
  PN-----电动机额定功率,KW;
  Ist/IN---电动机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之比。
4、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动机三相绕组共有六个外接端子:A-X、B-Y、C-Z (以下以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为例)
  A.星形启动:X-Y-Z相连,A、B、C三端接三相交流电压380V,此时每相绕组电压为220,较直接加380V启动电流大为降低,避免了过大的启动电流对电网形成的冲击。此时的转矩相对较小,但电动机可达到一定的转速。
  B.角形运行:经星形启动电动机持续一段时间(约几十秒钟)达到一定的转速后,电器开关把六个接线端子转换成三角形连接并再次接到380V电源时每相绕组电压为380V,转矩和转速大大提高,电动机进入额定条件下的运行过程。

接线图如下图:

网友A:
这个电机端的接线还真容易出错。

网友B:
这种电机接线太麻烦了,太费事了。总的非常细心的捋。以前检修过锅炉房内的一台大风机,没什么标示,太麻烦了。

网友C:
这个启动还是比较环保 的 ,,哈哈

网友D:
看着容易做起来难,这种东西还得是多练习啊

网友E:
“星形启动:X-Y-Z相连,A、B、C三端接三相交流电压380V,此时每相绕组电压为220"这里可不可以细讲一下?

网友F:
记得第一次自己接星角,按下启动按钮就跑得远远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端的接线还真容易出错。

网友H:
心细无难事 遵循其接线规律其实并不难

网友I:
星三角的接线并不是楼上所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J:
我额定功率7.5KW的风机在启动时电流为7-9倍(100A左右),按正常配置的热继电器根本启动不了(关风门也没用),额定电流15A,热继电器调到18A都启动不了,后来把保护器搞到24A的才可以,我想这热继已经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额定功率7.5KW的风机在启动时电流为7-9倍(100A左右),按正常配置的热继电器根本启动不了(关风门也没用),额定电流15A,热继电器调到18A都启动不了,后来把保护器搞到24A的才可以,我想这热继已经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热继电器俗称热保,长时间过电流会启动,一般设定1.5倍的额定电流值,启动时间那么短,可以躲过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L:
一起来学习吧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M:
这点一直是没学会的,学习下

网友N:
温故而知新,努力学习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温故而知新,努力学习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温故而知新,努力学习

网友Q:
一直都是最经典的启动方式,值得拥有!

网友R(2016-02-27):
我的一个朋友在电动机的接线时忘了将接线盒内的三个连接片拆开,结果造成了开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