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之前做设备遇到的问题(1)

楼主(2016-01-11):
安装的开关电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坏掉了,里面短路了,线路也没人动过,就莫名其妙地不能用了,后来拆下来才发现,是安装固定它的螺丝太长,连着机壳和内部元件造成短路了,当时安装的时候是平着放的,外部穿螺丝透过电箱和电源后壳锁紧的,结果由于螺丝稍长,就造成电源短路坏掉了,还好公司较大,直接拿给供应商换下了

网友A:
工艺不到位呀,看来先仿真出来还是真的有必要的。

网友B:
看来整套设备好处还是大大的,自己装考虑的就要全面了

网友C:
谁叫你从底板或者侧面固定的呢?

你改用导轨卡装那种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