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绝缘电阻过低或外壳带电处理办法

楼主(2016-01-11):
 1.绕组受潮或被水淋湿:对绕组进行加热和烘干处理。
  2.绝缘污垢或老化:清洗干燥,涂漆处理,如果老化,需更换绝缘。
  3.接线板损坏或引出线碰接线盒外壳:修理或更换接线板或接线盒,引出线重包绝缘。
  4.电源线、接地线接错:纠正接线错误。
  1、电压太低使电动机无法起动 当电动机在接通三相电源后无法起动时,其可能原因有:
  (1)电动机的规定接法应为三角形(△)连接,但却错接成星形(Y)且其所带负载又较重;
  (2)电源与电动机之间的距离过远且导线过细,导致起动时施加于电动机端的电源电压太低;
  (3)供电电源的线路本身电压过低。
   对因电压太低使电动机无法起动的情况,经检测核实后可分别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处理:
  (1)可将错接为星形(Y)接法改正为三角形接法;
  (2)尽量缩短供电电源线长度和适当增大导线截面;
  (3)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变压器低压侧的输出电压。
  2、接通电源后电动机只有嗡嗡声,但却不能正常起动 电动机起动时出现此类故障现象,其可能原因有:
  (1)三相电源未全部接通;
  (2)被拖动的负载农机具,因故障而卡住不动;
  (3)定子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线被接反、接错;
  (4)定子绕组或转子绕组有一相断路;
  (5)定转子槽数配合不当(通常发生在改极后的电动机中)。 、
  若电动机在其起动过程发生上述情况时,经检测核实后分别对症处理:、
  (1)对电源线、电动机引出线、熔断器、开关的各对触点进行仔细检查,找出断路故障的位置予以排除;
  (2)查看所拖动的负载农机具卡住不动的原因并加以处理;
  (3)接错的引出线始末端经检测后给予改正;
  (4)定、转子绕组的断路故障可用万用表、兆欧表检测找出后,予以重新连接即可;
  (5)定、转子槽数配合不当时,则可采取将转子外径适当车小或选择适宜的定子绕组跨距,以及另换新转子等措施予以合理解决。
  3、电动机起动困难,带上额定负载后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 电动机起动困难,带上额定负载后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的可能原因有:
  (1)负载机械需求的功率过大或传动机构被卡住不动;
  (2)过载保护设备选用和调整不当;
  (3)外部电路或定子绕组中有一相断路;
  (4)定子绕组或转子绕组中存在有短路;
  (5)电动机定子绕组内部始末端接错;
  (6)笼型转子断条或脱焊,绕线转子绕组接线松脱;
  (7)电动机的轴承损坏。
  当电动机在起动时出现上述故障情况,则可分别按以下方法处理:
  (1)详细核对负载机械和电动机的功率是否选配适当,否则应选择较大容量的电动机或减少负载;如传动机构被卡住,应查明原因予以排除;
  (2)若因过载保护设备的选用和调整不当,可适当调高其整定值;如果过载保护连续动作,可能是因电动机容量选得太小,此时可更换适宜的电动机或减小所拖动的负载;
  (3)对于断路故障可用兆欧表或万用表等检测确定断路处,视故障情况酌情处理;
  (4)定子或转子绕组若为个别线圈短路时,可采取局部修理的办法修复。如果绕组短路范围大故障严重时,则必须拆换烧损线圈或全部重绕;
  (5)如果电动机绕组内部始末端接错时,应拆开电动机端盖,将6V左右的低压直流电源依次接入各相绕组内,并用指南针法逐相检查以找出故障,然后按规定的正确接法改正错误接线;
  (6)笼型转子的断条或脱焊应视故障的轻重程度,分别采取补焊或更换新转子的办法处理;经检查若电动机轴承确已损坏,则应更换同型号的新轴承。绕线转子绕组接线松脱的故障,通常可采用目测、量电阻等方法,以找出故障予以补焊即可。
   4、电动机起动时闸刀开关的熔体熔断 电动机起动时出现这种故障,其可能原因有:
  (1)电动机缺相起动;
  (2)起动控制开关至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已短路;
  (3)电动机功率过小或所拖动负载的机构卡住;
  (4)熔体截面选得太细或已受损;
  (5)电动机定子绕组接地或存在短路;
  (6)绕线转子电动机所接的起动电阻太小或已被短路。
   如果起动时电动机出现上述情况,则可分别采用下述方法处理:
  (1)仔细检查电源线、电动机引出线、熔断器、开关各触点,找出假接或断路故障后予以修复;
  (2)检查开关至电动机连接线的绝缘,找出短路点重新包扎以消除故障;
  (3)适当降低电动机所拖动的负载或排除所拖动负载机构的故障;
  (4)选择熔体应以能对短路和过载起动起保护作用为准,而不应要求熔体对电动机过载起保护作用;
  (5)对电动机定子绕组接地或短路故障,可用兆欧表、高压试验台或万用表、电桥表和短路侦察器等进行检测,找出故障的准确位置并予修复;
  (6)认真核对绕线转子电动机的起动电阻值,如其值过小则应增大电阻并消除短路。
  5、起动时电动机异常发热和冒烟 电动机起动时异常发热和冒烟的故障,其可能原因有:
  (1)电源电压过低,致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产生过高的温升;
  (2)电源电压过高,以致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定子铁心磁密过高,从而使电动机温升过高;
  (3)电动机频繁起动或正、反转次数过多,强大的起动电流使绕组产生高温;
  (4)电动机通风不良或工作环境的温度过高;
  (5)定子绕组有小范围短路或接地故障,起动后引起电动机局部发热或冒烟;
  (6)笼型转子断条或绕线转子绕组接线松脱,在额定负载下转子发热而使电动机的温升过高;
  (7)电动机严重过载或所拖动负载机械润滑不良,致使整个电动机发热;
  (8)电动机端盖变形或轴承损坏,使得定、转子严重相擦而发热。
  电动机若为以上原因而产生非正常发热或冒烟时,则可分别采用下述方法处理:
  (1)首先应检测电动机空载和负载时的电压,如空载电压过低则应适当调高其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若为负载时电压降过大,则应换用较粗的电源线以减少线路电压降;
  (2)如果电源电压超出规定的标准,则应调低供电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以适当降低供电线路电压;
  (3)对频繁起动或正、反转次数多的电动机,可以减少其起动与正、反转次数,或者更换能够适应频繁起动及正、反转的电动机;
  (4)电动机通风不良或环境温度过高时,应检查电动机的风扇是否损坏及其固定状况,并认真清理电动机的通风道以防堵塞。同时将电动机附近的高温热源予以隔离;
  (5)定子绕组的局部短路或接地故障可用仪表找出故障位置后,视其故障范围、严重程度等酌情处理;
  (6)对笼型转子的断条故障可将电动机接到较低电压(约为额定电压的15%—30%)的三相交流电源上,同时测量其定子电流,如果笼型转子绕组有断条或脱焊故障,则随着转子位置的不同其定子电流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找到笼型转子绕组的断条或脱焊位置后,可视情况作出补焊或重换新转子的处理。绕线转子接线松脱时,可用电阻表、万用表进行检测,找出接线松脱处重新接线并予紧固即可;
  (7)对电动机定、转子相擦的故障,若由端盖变形或转轴弯曲所引起的则应进行加工校正,如果是轴承损坏应更换新轴承。

网友A:
根本就没写清楚处理办法,还加什么精。抄书也没这么抄的!楼主如果是市电压50KW以上的大电机究竟用什么办法不拆卸电机简单方法来解决绕组受潮或被水淋湿干燥使电机绝缘电阻提高呢?赚积分也没这么赚的!

网友B:
“(2)被拖动的负载农机具,因故障而卡住不动;”

楼主在哪个农机维修资料拷贝的吧

网友A:
既然已经加精了就让精下,不然白白点击了!然已经提出了问题完善下。

淋雨受潮(不包括浸水,因为有杂质进入了电机必须拆机清理)的处理方法:电机绝缘电阻低于0.5MΩ,不拆电机干燥提高绝缘电阻,通电加热。要求不使电机旋转运行在停止状态下通电加热。降低电压控制电流不使电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70%。通电加热,方法有很多直流法、交流法。除了使用变压器降压控流之外,一般工厂最为简便的就是使用交流电焊机!低电压大电流,既能控制电流又能将电压控制在安全电压以下。一劳永逸迅速使绝缘电阻提高到标准以上!

网友C:
就是抄书,,,,,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