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劣工况下的液位测量

楼主(2016-01-11):
我厂有一个母液罐需测量液位,工况是温度90度,有搅拌电机搅拌,物料有颗粒,有腐蚀性蒸汽,请问各位大侠该选用什么仪表来测量液位最好?

网友A:
直接用超声波在罐外测量,针对液位进行示教的那种检测仪

网友B:
这种搅拌罐,有毒气熏人,所以罐顶的什么,超声波、雷达就别让仪表维修人糟罪了。

若开口常压罐用单法兰压变即可

若有氮封带压容器用双法兰即可

若罐容量不大可用称重进行计量

网友C:
我们工厂也有母液槽,温度差不多,选择的是雷达液位计,安装的时候注意避开搅拌即可!需要定期维护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