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画面数据更新

楼主(2016-01-12):
连夜赶活遇到点问题。MCGS制作历史数据浏览,系统运行中,当前时间和表格中记录时间不一致,唯有切换一次画面才能更新数据到当前数据。

以前做VB的时候只要在当前做一个timer控件,更新下就可以,那么MCGS呢 用什么更新?如何更新,望指点。

网友A(2016-09-11):
你好,有QQ么。问题请教,

网友B(2017-11-16):
怎么做的记录画面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怎么让数据自动更新我还没找到方法,我现在是做了一个刷新按钮,按下按钮自动切换一下界面让数据刷新一次,如果你找到了自动更新数据的方法,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D(2018-01-10):
定时复位!!

网友E(2021-03-23):
使用  Refresh( )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