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松动引发断路器接线柱烧损

楼主(2016-01-12):
线路记得定期紧固 特别是有震动的地方 更易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松动导致:我见过用浙江货压接端子,因为端子质量差导致接触电阻大照样如此

网友B:
所以设备都有一个定期维护保养,吹灰尘,紧固端子之类的季度或是年度保养

网友C:
正规的设备维护会用热成像仪器,定期的监视设备各部分的温度,这种问题,一查就出来了。

网友D:
选用质量好的断路器,定期进行螺钉紧固,都可以避免此类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