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除流量计故障的正确使用步骤和方式

楼主(2016-01-12):
     常州成丰流量仪表是在行业中三十年,成丰流量计的足迹遍布全国,玻璃转子流量计的销售量占全国五分之一。转子流量计又称为浮子流量计,主要常用的有玻璃转子流量计、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塑料管浮子流量计,是现在流量计市场使用最广的流量计种类。但是因为流量计的使用步骤和使用方式的不注意或者没有合理使用,导致会出现一些故障,为了尽可能的免除故障问题,在使用要注意一下几点。

     1.流量计必须垂直于地面安装其倾斜度不得超过2°,否则会影响测量准确度。

     2.安装流量计之前一定要将管道内的焊渣、杂物清理干净。

     3.为了确保转子流量计的测量准确性,应在流量计进口端增加不少于10DN的直管段,出口端不少于5DN的直管段,测量时调节控制阀必须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4.若被測介质较脏或含有导磁颗粒时,应在流量计的上游安装过滤器或磁过滤器。

     5.若被測介质为大的脉动流或两相流,应在流量计上游安装缓冲器来消除或减弱脉动,保证介质的流动是单相稳定的,同时,建议流量计最好使用阻尼型的。

     6.流量计的安装应能适当支撑管道的振动或减少流量计的轴向负荷,否则应增加固定流量计的支撑。

     7.对电远传及带报警限位开关的流量计在使用前,打开仪表盖,按接线图示正确接线。对于报警型的旋松限位开关处的螺丝,用户根据需要设定限位报警位置,并旋紧螺丝,复原后使用。

     8.当流量计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内的工作压力不少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使流量计能够稳定正常动作。

     9.若开启转子流量计时,由于管道内没有压力或系统还未达到仪表正常使用的工作压力,必须缓慢开启控制阀,直到系统正常,仪表方可使用,否则容易造成指针跳动或转子的突然撞击而损坏的现象。

     10.为了便于流量计的保养维修,磁过滤器的清洗以及用户管路的定期维护保养,建议使用旁路管道。

11.用户使用时,若被测流体的密度与水不同时,或被测气体的参数和工作状态与制造厂家规定不同时应对流量计示值读数进行换算。

12.按仪表指示器中的警示牌,取出运输中防止转子振动的阻动件,复原后再使用仪表。

     常州市成丰流量仪表有限公司,三十年品牌,三十年专业,专业选型,专业报价,总结三十年来生产实践的经验,为客户进行“量身定制”,坚持“质量第一,用户第一”的治厂方针,确保产品质量长期稳定并不断提高,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及完善的服务。保证成丰仪表出厂的流量计发挥最大的效果,给客户带来更多的方便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