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路器额定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6-01-12):
一个3P罗格朗的断路器 FT30-63Z

如果只接火线和零线当2P断路器用,额定电流应该是多少?

少了一个触点,最大额定电流变为原来的2/3吗?

网友A:
当然不是原来的2/3,而是一样的,而且你可以做到扩大容量,把另外两相并联起来就扩大了。

网友B:
是问额定电压呢,还是额定电流?

触点的电流与你用单相、三相没关系,通过触点的电流只能在额定范围之内。保护电流也是按通过每个触点的电流设整的。

网友C:
额定电流指的是每对触点通过的电流。而不是总的电流。

所以是不会变得。

这个型号的断路器还有问题的话,

欢迎来我们工控商务网,我们会提供免费的专业技术解答

FT30-63Z/1

网友D:
第一次见到还有这样理解的,这个触点不是并联的啊,楼主

网友E:
不会的  一边接两相要把第三相串进来  要不会导致相不平衡而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