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01-12):
安装好软件,启动时出现下图,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该怎么解决呢?我卸载后重新装过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我的电脑还不能安装SolidWorks呢,实在郁闷

网友B:
是不是不兼容啊???

楼主:
和电脑的系统不兼容吗?我电脑是XP系统!

网友C:
安装包是不是有问题啊!楼主最好换一个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包是不是有问题啊!楼主最好换一个安装包

你有3.1的安装包吗?今天我在WIN 7 系统下面安装,SolidWorks都不能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