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1-12):
控制要求】

多齿凸轮与伺服电机同轴转动,由接近开关检测凸齿产生的脉冲信号,传送带凸轮上有 10个凸齿,则伺服电机旋转一圈,接近开关将接收到 10个脉冲信号。

10 圈后(产生 100个脉冲信号),传送带停止,切刀执行切割产品动作, 1秒钟后切刀复位。由于伺服电机所带的负载较大,因此伺服电机在运动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加减速过程,加减速时间设置为200ms,如下图所示:

【元件说明】

PLC 元件

控制说明

X0

接近开关(检测脉冲信号:检测到突齿时, X0状态为 ON

X1

启动开关,按下时, X1为ON

X2

脉冲暂停开关,按下时, X2为ON

Y0

高速脉冲输出

Y4

切刀

【控制程序】主程序:

子程序:

伺服参数表格:

【程序说明】

在伺服参数表格中,设定 “起始/结束速度 ”为1000,“最高速度”为10000,“加减速时间 ”为200ms。

当启动开关闭合后, X1=ON,伺服电机开始以 0.1r/s(SPD=1000Hz)的速度开始旋转,经过 200ms 的匀加速后,转速增加到 1r/s(SPD=10000Hz),快到达目标位置时,又以相同的方式作匀减速动作,到达目标位置后,伺服电机停止运转。

当脉冲暂停开关闭合后, X2=ON,伺服电机停止运转。当 X2=OFF 时,伺服电机继续旋转,到达目标位置后停止运转。

由于伺服电机每旋转一周,接近开关会接收到 10个脉冲信号,当伺服电机到达目标位置时,接近开关会接收100个脉冲信号,产生中断信号 “HSC0I”,执行相应的中断程序,切刀执行切割动作, 1 秒钟后切刀返回,再过 3秒之后,伺服电机执行下一次定位动作。

网友A:
很好的实际应用例子,值得借鉴。

网友B(2016-04-17):
应用100例里面的  几家差不多

网友C(2016-09-08):
很好的实际应用例子,值得借鉴

网友D(2019-03-09):
减速机 电机 伺服电机  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