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容柜励磁电源怎么取

楼主(2016-01-12):
大家好,我想问扩容柜驱动器励磁电源是从ME下来直接取好,还是电抗器下来取好

网友A:
建议是电抗器下面取电。

网友B(2016-03-08):
无所谓,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C:
扩容的直流调速装置,励磁电源有多种供电方式,其中有内置励磁电源的,也有外置电源的,外置电源电源建议取到电抗下面,如果从上端取电,直流调速装置不合闸,装置电源有的话,通常电机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