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远程上传

楼主(2016-01-12):
1     熟悉模块功能

任为WIFI透传模块,是一个能将RS232串口数据通过WIFI透明传输到远端,并将来自互联网远端的数据转发到RS232串口的模块。该模块通过任为云服务将为用户带来“互联网+”的非凡体验。

        下图描述了该模块的外部接口。

·         电源端子

供电电压12-24V直流,大于500mA

·         Reset/Setting按键

1. 重启模块: 短按1-3秒

2. 进入一键联网模式:长按6秒

·         Power Led

       电源指示灯

·         State Led

1. 慢速闪烁0.2hz,即5秒闪烁一次,表示模块还未连上WIFI热点

2. 中速闪烁0.5hz,即2秒闪烁一次,表示进入了配置一键联网模式(该模式最多停留5分钟),这时候用户应该用手机进行配置。模块联网成功后,会退出一键联网模式

3. 快速闪烁2hz,即1秒闪2次,成功接入互联网,可以数据传输了

·         RS232串口

默认参数:波特率:9600,校验位:无,数据位:8,停止位:1

·         旋转开关/拨码开关

开机上电前配置RS232串口参数:

旋转开关:

0-9600         4-1200           8-19200          C-19200

1-110           5-2400           9-38400          D-19200

2-300           6-4800           A-57600         E-19200

3-600           7-9600           B-115200              F-19200

拨码开关(1-6):

1:数据位:

0->8位;1->7位

2:未使用

3-4:奇偶校验位

00->无;01->偶;10->奇;11->无

5:停止位

0->1位;     1-> 2位

6:硬件流控制

0->无; 1->有

·         天线接口

接2.4G wifi吸盘天线。

1     如何获取模块版本信息?

拿到模块后,看一下正面的铭牌信息:

例如:

PN:   WT101-6111-010-0000

SN:   1001990112

Rev:  1.00

产品型号  WT 101  – 6111  – 010

Identifier

Description

WT

标识厂家

标识产品系列,101是无线传输系列

6xxx

标识细分系列,6xxx是WIFI系列

010-0000

标识产品其他接口和IO特性

若想了解更多产品的详细信息,请参考订货指南。

序列号 1001990112

序列号是独一无二的产品编号,配合密码使用,可以安全的通过互联网操作您的模块。

软件版本 1.00

软件版本号,可以为以后的固件升级提供参考,并可以为修复软件缺陷提供依据。.

1     快速应用

下面描述的是如何用WIFI透传模块及配套windows服务软件快速构建一个无线透传系统,这样就可以在本地来操作远方的串口设备。

用户需要准备以下硬件和软件

§  无线透传模块WT101-6xxx

§  电脑软件:虚拟串口驱动程序VCOMM3

§  手机app软件:easyconfig

 注:以上提及软件可以前往 http://pan.baidu.com/s/1e692m 下载。

1.1   无线透传模块设置

§  串口连接PLC串口(或其他串口设备)。

§  根据PLC要求,通过拨码开关配置模块串口,具体见附录一(默认是:9600波特率, 8位数据位 ,无校验, 1位停止位)。

§  PLC和模块上电。

1.2   手机安装一键配置工具easyconfig

§  Android手机可以直接安装文件里的Easyconfigdemo_V3.1.apk。

§  苹果ios系统可以在app store上搜索EasyConfig应用软件;如果app store里面没有,可以直接去如下地址安装:  http://www.pgyer.com/ios-easyconfig

1.3   无线透传模块联网(远端)

§  无线模块上电后约1分钟,观察LED指示灯,如果5秒闪烁一次,表示模块还未连上WIFI热点。下一步需要一键联网,使模块快速连接到指定的WIFI热点上。

§  按住按键6秒钟后放开,观察LED灯变成了2秒闪烁一次,表示进入了配置一键联网模式,下一步用手机进配置。

§  手机连上指定WIFI热点,打开easyconfig,输入对应WIFI密码,选择connect。

§  当LED灯变成快闪,说明无线模块已连网。

1.4   PC登陆(本地)

§  本地PC连上互联网。

§  上以管理员身份安装VCOMM332.rar软件,建议安装在默认路径下。

§  运行“VCOMM扩展串口”

§  选择“透传客户端登陆工具”,输入无线模块的SN号和登陆密码,设置串口后,点击“打开串口”,再点击“登陆”。

1.5   打开PLC软件,配置串口,开始使用

PLC使用的串口要选择VCOMM虚拟出来的串口号,默认COM21。有的PLC软件必须使用小号的串口,如COMM3,可以通过修改VCOMM的配置文件来修改。

网友A:
真是高人啊,还没有这样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