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MODBUS协议问题

楼主(2016-01-12):
plc做从机时,

根据PLC的MODBUS协议,用计算机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相应的信息帧,那么plc接受到的数据是自己自动接受并解析了?(即plc生产商已经写好,不用我写)还是我们要专门编写RS指令来接受并且存储起来,再自己解析!

举个例子

计算机发送了一段使plcY10置1的信息帧(即向plc的Y10中写入1),根据的是plc的MODBUS协议

那么我在plc中需要编写哪些程序?

网友A:
严格按照支持的协议格式写,PLC中不需要编程,不论下发读还是写指令,PLC自动接收作出相应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照支持的协议格式写,PLC中不需要编程,不论下发...

谢谢解答,说的很通俗明白,昨天已调试成功

网友B(2016-07-20):
对于三菱PLC挂接MODBUS设备的困扰,想必很多工程师都会有,三菱不像西门子PLC有库函数,稳定性高,官方可靠。而三菱PLC想要连接MODBUS从站,就需要自己手把手编程MODBUS主站程序,占用内部扫描时间,通讯周期,大大削弱三菱PLC对应其他设备的控制能力和处理能力。比如扫描周期加长了,对应IO反应就增加了。德阳迅诺科技FX-MB一个转换设备无需三菱PLC编程MODBUS主站程序,只需要把三菱PLC自由口设置下通讯参数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照支持的协议格式写,PLC中不需要编程,不论下发...

高手

网友D(2018-11-19):
好吧,你太强大了,没的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