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频率问题

楼主(2016-01-12):
 我现在手上有个电机 380 50Hz 3HP
这个电机还有一个是460 60HZ 5HP
我现在只要用这个5HP功率输出(不带变频器,接触器控制电机),

请问频率对功率有影响吗

接触器 5HP达得到吗?如果达不到能大概算出能有多大的输出功率吗?
如果直接个380变460的变压器,频率50HZ对电机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A:
额定频率高、电压还高,这电机的出力还不如那3H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频率高、电压还高,这电机的出力还不如那3HP。

能算出这个460电机的功率吗。

为什么频率高,电压高,出力会低呢?

网友A:
没详细计算,5HP的电机使用在50Hz380V电源上,出力下降些,不过不多,能在4HP以上。

网友B:
电机是额定电压460V,额定频率60HZ,额定功率功率5HP。这实际限定了电机的电流(额定转矩),因为工频是50HZ,如果直接变压为460V,会过电流。因而只能接380V电压,假设功率因数和机械效率大抵相同,其额定功率只能档380/460*5HP=4.13HP,李工是对的

网友C:
        如果直接个380变460的变压器,频率50HZ对电机寿命有影响吗?电机运转速度会降低,速度只有铭牌额定速度的5/6,对电机寿命没有影响,速度低了些,轴承寿命或许更长。

电机转矩公式为:Tmax=常数C*定子电压U12/频率F*(转子电阻 R1+漏电抗X)

现在你的变化是定子电压由460--变成了380,460的平方和380的平方的--分子少0.68,频率50降为60--0.83;0.68/0.83=0.82,。

电抗与f成正比的,f由60降为50,电抗也是减少的,也就是分母是减少的。

所以你的电动机输出转矩也不会低于原铭牌转矩的0.82,也就是说额定输出功率不会低于原铭牌的0.82*5HP,大于4HP,比3HP带负载能力更强!

       也说明李工的判断是正确滴

网友D:
电机是额定电压460V,额定频率60HZ,额定功率功率5HP。这实际限定了电机的电流(额定转矩

耐火砖

网友E:
引用<为什么频率高,电压高,出力会低呢?>

因为你应该一天吃3顿饭,每顿两碗饭一碗肉一碗菜。

现在你去那里出差了,每天两顿,每顿一碗饭和一碗菜,你说你能吃饱吗?你吃不饱根本干都不想干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下变压没有意义,除非你同时变频。

电机标的这两个参数下,电机的扭矩应该是相同的,也就是460+60能拖动的话380+50也能拖动。

你强行把电压抬到460,只能是电流超过额定电流,速度还是那个速度,这有什么意义你。

网友:
3HP好像是3马力,5HP是5马力吧?

网友C(2016-02-15):
引用  的回复内容: 3HP好像是3马力,5HP是5马力吧?

 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