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呼唤》--------忽悠人的“防电墙”

楼主(2016-01-12):
《生命在呼唤》--------忽悠人的“防电墙”

关注生命安全刻不容缓!!!“防电墙”的安装仍存在安全隐患!

海尔防电墙热水器安全吗?

海尔防电墙热水器

1简介
2电热水器防触电

海尔防电墙热水器是海尔集团继冰箱、洗衣机、空调之后海尔集团的第四大白色家电,也是2008年奥运会白电赞助商之一。

特有的防电墙技术专门针对目前中国用电环境研发的,不论是热水器自身造成的漏电,还是环境漏电引发的水带电,防电墙都能全面阻挡,解决隐患!即使在不安全的用电环境下,也能确保洗浴安全。防电墙的过滤作用就是相当于在热水器和人之间加一个很大的隔离电阻,使人体可能承受的电压大大下降,低于12V人体绝对安全电压。

由于我国家电的现行安全标准是采用的国际IEC标准,是根据发达国家用电环境制定的,它适用的前提是家庭地线接地良好。所以,包括电热水器在内的家电说明书中都有明确警示:严禁在无可靠接地情况下使用!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用电环境不同!特别是05年3.15期间的一项用电环境调查显示,我国至少有七成以上的家庭存在用电隐患,如无接地线、接地不良、线路老化、水管充当地线,使用劣质开关、插座等等。这就是说,在中国用电环境下,就算消费者使用“符合标准”的电热水器,也会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因此在现阶段,中国家庭迫切需要能够解决环境带电隐患的安全技术--防电墙!

电热水器防触电的主要措施有:1、为防触电,对所有带电部件采取绝缘措施,以避免人与带电部件发生意外接触,所有带电器件均有相应绝缘,使其不得与人易触及。2、使带电部件与壳体之间,及带电部件与易触及的导电部件之间保证有良好的绝缘和电气强度,选用合格的电气件,并进行严格的测试,例如:每台电热水器出厂前必须通过绝缘电阻、电气强度、泄漏电流等相关试验。

3、接地保护:对易触及的导电部件进行接地,这样即使漏电也不会给人造成危害。

4、漏电保护器:这是在一般电热水器上常用的一种附件,其原理是使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对电源电流进行判断,正常工作时流出电流与流进电流相等,否则即为漏电,其脱扣机构将自动切断电热水器电源,从而得以防触电。

“防电墙”电热水器将引发行业“热战”

作者:精细管理工程创始人刘先明 时间:2002年9月9日 来源:人民网-市场报

近日,海尔推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防电墙”电热水器,在国内热水器行业中率先解决了“地线带电”、“电源插座带电”、“水管带电”等长期限制行业发展的使用环境安全问题,有可能成为行业的一个新的规范或标准,并依据行业标准和市场导向,优化调整电热水器行业的产业结构。

一旦“防电墙”成为行业的强制性标准,“防电墙”将成为“挡祸墙”,凡不具备“防电墙”功能的电热水器生产厂家将禁止生产或销售,从而挡住没有“防电墙”的电热水器进入千家万户中后可能惹出的电击伤害人的祸事,厂家要想继续在行业里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优化调整产品功能、结构,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发展力。海尔已全面停止生产没有防电墙的热水器,对产品进行结构优化调整,相信其他电热水器企业也会相应进行相应的调整,整个行业也将在环保、绿色、健康、安全的时尚引领下日趋合理。

其次,最大限度的利用技术手段解决消费者权益可能得不到现有法律有效解决的问题。产品安全和产品使用环境安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国现有法律尚难以全面妥善解决此类因为使用环境安全问题而引发的纠纷或难题。海尔的售后服务理念是“用户永远是对的”,如果用户因为环境安全问题导致受到伤害,海尔也承认自己负有责任,但是责任有时并不能挽回用户受到的伤害,消费者的权益需要通过最大限度的技术手段来保证,以防范可能出现的用户受到伤害或产品的使用纠纷问题。

海尔核心价值观是“创新”,海尔的技术创新理念是“创造新市场,创造新生活”,电热水器的产品安全的问题,海尔早就解决了。此次推出的并得到国家有关权威部门鉴定的防电墙热水器,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技术的进步结果,其实是海尔人以海尔的企业文化为底蕴的技术喷泉现象,是文化和科技力量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可以预料,“防电墙”热水器将以其显著的特点受到大众的欢迎而进入千家万户,也势必会引发热水器行业的热战。

《市场报》(2002年09月09日第九版)

点评:

     “防电墙”的工作原理是特指在热水器进、出水管前端增设一段适当长度的塑料软管,利用水电阻的原理来减小出水口中(热水器自身造成)的漏电电流。本文确定指出“不论是热水器自身造成的漏电,还是环境漏电引发的水带电,防电墙都能全面阻挡,解决隐患!”那么试问,这所谓“环境漏电”不正是指这金属水管中的带电么?怎么得了!那所有的混水阀不也是都接触安装在这金属水管上的吗?则是这个“防电墙”所能够防得了的漏电吗???

楼主:
电热水器无防环境漏电将禁售

2006年11月29日 14:19 大洋网-广州日报

本报讯 (记者 李震林)“电热水器必须采取防环境漏电技术, 否则将禁止销售。”

经过四年多的激烈争论,由海尔等企业联合提出的电热水器防电墙技术于日前终于被正式列入新国标,并于明年7月1日起强制实施。这是中国家电上第一个由企业专利转化的国家标准,改变了我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标准的历史。

热水器: 质量合格不能保证安全

据悉,电热水器的安全涉及每一个零部件,但随着电热水器整个行业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国家监督指导工作的完善,目前正规大品牌的电热水器厂家生产的产品几乎都是合格的。

尽管如此,在去年中国消协发布了消费警示之后,长沙、上海仍然相继发生了符合标准的热水器漏电致人死亡的悲剧,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部分家庭存在无接地线或接地不良等环境漏电隐患。

新国标:环境漏电厂商必须负责

“用电环境隐患的存在,导致了频频发生的电热水器漏电伤人事故不易划分责任,”中国消费者协会董京生副秘书长告诉记者,“消费者往往在电热水器厂家、供电部门、房地产商等多个部门周旋之间四处碰壁,要维权会很困难。”

在新版国标中,防电墙技术为I类加强型标准,要求做到没有接地线也要确保用户洗浴的万无一失。“如此一来,若消费者哪怕发生了环境漏电的安全事故,那么责任非常明确,就是电热水器厂家必须负责。”

网友A: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B:
一般电气漏电导致事故基本都是接地不良或者干脆没有接地线所导致!

所谓的防电墙,那么一点水流通道有个屁用!!

网友C:
防不住的,只是个噱头而已,忽悠老百姓的

网友D:
水流带电如何防?其他都有办法解决:剩余电流保护器,隔离变压器等等。就是水带电无法防隔离不了!楼房公寓不可能每家自接接地线,所以无用!只有供电接线规范才能保证安全。老式公寓有管道燃气还是使用最新标准燃气热水器按规定安装来得容易,心理上也安心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专家表示,很多热水器厂家没有采用防电墙技术的原因,一方面是自主研发没有实力,另一方面,购买技术无形增加企业成本。但最内在的因素就是对生命的漠视!!!!!!
  专家呼吁社会各界重视用电环境安全的危害性,不要让环境漏电再次成为生命的“杀手”。 (责任编辑:殷俊红)
  诗曰:
  天马行空任君行 大地人间无留处
  使者送福无人受 赐福不享祸当头
  休怨佛祖勿施善 有眼无珠命当诛

  热水器电死人十大排行榜

  一,万和电热水器 弟洗澡时被电<此处内容被屏蔽>关电闸后救人 两人均亡 2012年05月13日08

  二,美的电热水器 海潮路茶亭弄某幢1单元401,一对小情侣洗澡时触电了,女的送到了市三医院,男的送到了浙医二院,但是两人都没抢救过来。

  三,万家乐热水器家住黄江的谢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发觉其16岁的女儿谢惠敏在浴室呆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有出来,于是起身到浴室想看个究竟,但出现在他眼前的一幕令他惊呆了:女儿已被电死在浴室

  四,万和电热水器 万和电热水器因为插头内部短路,导致广西两人触电身亡,经广西藤县法院调解,近日协议赔偿死者家属35.5万元

  五,阿里斯顿热水器 2006年7月24日,兴宁市消费者李女士到兴宁市消委会投诉,诉称其丈夫王某于2006年7月20日晚,使用顺德市阿里斯顿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50L-1电热水器时遭电击身亡,要求有关经销商赔偿其损失。

  六,海尔电热水器 2005年12月4号,家住烟台市石沟屯村新城东巷77-9号501房的一名39岁的个体女老板在洗澡时不幸被海尔“防电墙”热水器电死

  七,A.O.史密斯热水器 家住永胜新村的陆某,开启热水器准备洗澡时,突然触电,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20分钟后,陆姓男子被送到了无锡市急救中心,虽然医生经过紧张抢救,但还是没有能挽救他的生命 厂家出38万私了

  八,美的电热水器 家住红庙北里的刚满20岁的女孩小冉,洗澡时热水器漏电身亡

  九,波士顿热水器 2011年11月7日今天是弟弟去世的第13天,那天凌晨大约4.50分左右爸爸突然很用力的敲我的门叫我起床,朦朦胧胧中没听到爸爸说什么,于是我立即起床穿衣服下楼问什么事,爸爸还没说就听到浴室妈妈在叫弟弟的名字,我赶紧跑进一看,当时我整个人吓了一跳,弟弟怎么睡光着身子在浴室里啊!我马上蹲下来叫弟弟起来,可是当我碰到弟弟的手时在再次吓傻了,弟弟已经死去多时了,整个人已经冰冷僵硬

  十,万家乐热水器 ,在罗湖区向西村28栋502房,一男子在洗澡时突遇热水器漏电,遭到严重电击。一个多小时后,其朋友才发现情况报警,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检查确认男子早已身亡。得知噩耗的死者家属于昨日上午从外地赶来,认为热水器漏电属设备安装有问题,房东负有相关责任,应对死者负责,并拒绝将尸体拉到殡仪馆

  要问科学是什么?我认为,可用以四个字归纳,即:实事求是!

  实事,即可包含着宇宙间的万物;求是,则表示着其用尽人类的智慧,以其不断地深入探索与研究,以致将求得永恒不变的真理!

  实事求是既是科学!反之,虚假、伪善定则沦为伪科学及反人类!

  每当用封杀上网账号以求得堵口,实则难于阻挡人类以其科技前进的步伐!

  “开放式多路供水”---惟我独尊!看谁能笑到最后?!

  一个简便的热水器则无需有多大的技术含量;如要求它随心所欲、完美无缺,那么,所需技术含量则深不可测,不乏难于估量!

  一个完美无缺优质的热水器,技术指标有如下三要素:

  一、安全性(当安全保护措施失灵时,不失所得安全性)

  二、节能降耗(以其最少的能耗及最低的成本造价最长的使用寿命为指标)

  三、随心所欲(含以水温、水量、内胆清洁与随处移动)

  目前,这热水器制造始终似乎都是怎么地不尽如人意、各有短长,究其种种原由,故而竟会全是由这多余无用的水压所致!

  就是这一多余无用的水压,不得已取材于金属(导电)材料抗压;于强压力之下,使得这所有接头之处,必需都要牢固可靠,所得这么样就难以变动。

  正本清源,一个优质与完美无缺的热水器,无怪乎与其这一开放式低水压则息息相关;就是低水压这么一把“金钥匙”,与其是这“解困”之源泉,奇迹般地开启了这“万把锁”。正是它!真真切切乃是万全之策!

  开放式的水压具有如下优点:

  由于低水压而使得所需材料全可依赖于绝缘塑料制作(当安全保护措施失灵时,绝缘塑料不失所得安全性);换言之,由于绝缘塑料不失所得安全性,因而可见免于其它的安全防护措施;与此同时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解除因火、零、地线的错接所致的安全隐患!

  节能降耗:

  塑料对比金属与其导热性、成本造价方面则相差甚远;塑料虽则“其貌不扬”,其导热性、成本造价方面却是远远低于金属材料;但凡与其这使用寿命,塑料却是于成倍的超越之上;塑料可归功于以其最少的能耗、最低的成本造价、最简单的制作工艺、最长的使用寿命为指标,乃至高高在上!

  随心所欲:

  由于开放式的水压,使得所有的接头都能象用电的插头那么样方便自如及随意任情地变动,更好地便于内胆清洁与去除发热管上的水垢于得心应手,极大地提高了发热管的热效率及其使用寿命,使得这么“随心所欲”于及至!http://blog.cntv.cn/18767627-5064340.html

楼主:
  公共资源被豪绅垄断,黄四爷制定了鹅城的新法律,豪绅不只垄断经济资源,屁民的社会权利也被剥夺,伸冤的鼓已经长满了杂草。连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的社会怎么会有创新,创新的本质是以公平的制度为基础形成的自由思想,不改本质,转型永远都是口号。本质是公平!公平!还是TM的公平!!!

  3,没有强权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防电墙”居然不能排除这“环境漏电”应具备的功能。那么,市场上出售的所有电热水器产品也就都不具备防“环境漏电”这一功能。依据这电热水器无防“环境漏电”将禁售的原则,那么现所有的电热水器理所当然都应当予以撤柜严禁销售,其结果又是怎样呢?自当是这楼主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了。这一回答,李东泽网友能满意吗?

网友E:
这个东西有用的,当然功能垮得太大了。就是水阻。

网友F:
电热水器不敢用.防不了坏的时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热水器不敢用.防不了坏的时侯

“开放式多路供水”---惟我独尊!看谁能笑到最后?!

  一个简便的热水器则无需有多大的技术含量;如要求它随心所欲、完美无缺,那么,所需技术含量则深不可测,不乏难于估量!

  一个完美无缺优质的热水器,技术指标有如下三要素:

  一、安全性(当安全保护措施失灵时,不失所得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不住的,只是个噱头而已,忽悠老百姓的

“开放式多路供水”热水器的未来!

  人世间没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可贵!因而,对于家用电器而言,安全使用为首要第一的原则绝不能忽视;特别因热水器属易伤人致命的“恶魔”!目前虽有“防电墙”(前身为隔电墙)的保护措施,这也只是能对局部(阻隔内胆内的漏电)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此所不能确保因“环境带电”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由环境中带电,直接与混水阀之间并无加入了防电墙(塑料软管阻隔断电)功能的处理,因而“防电墙”失去意义!由于“开放式多路供水”的水压能实现热水器全塑及整个供水系统都具备了“防电墙”的功能,这样才能确保使用中的绝对安全。所以说,海尔“防电墙”技术使中国家电企业改写国际标准让全球受益是海尔的骄傲乃更是我沈顺坤的骄傲!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而赋予对联一副:

  上联:智者多虑万无一失

  下联:悲情捐赠珍爱生命

  橫批:爱的境界

楼主:
电热水器无防环境漏电将禁售
2006年11月29日 14:19 大洋网-广州日报
本报讯 (记者 李震林)“电热水器必须采取防环境漏电技术, 否则将禁止销售。”
经过四年多的激烈争论,由海尔等企业联合提出的电热水器防电墙技术于日前终于被正式列入新国标,并于明年7月1日起强制实施。这是中国家电上第一个由企业专利转化的国家标准,改变了我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标准的历史。
热水器: 质量合格不能保证安全
据悉,电热水器的安全涉及每一个零部件,但随着电热水器整个行业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国家监督指导工作的完善,目前正规大品牌的电热水器厂家生产的产品几乎都是合格的。
尽管如此,在去年中国消协发布了消费警示之后,长沙、上海仍然相继发生了符合标准的热水器漏电致人死亡的悲剧,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部分家庭存在无接地线或接地不良等环境漏电隐患。
新国标:环境漏电厂商必须负责
“用电环境隐患的存在,导致了频频发生的电热水器漏电伤人事故不易划分责任,”中国消费者协会董京生副秘书长告诉记者,“消费者往往在电热水器厂家、供电部门、房地产商等多个部门周旋之间四处碰壁,要维权会很困难。”
在新版国标中,防电墙技术为I类加强型标准,要求做到没有接地线也要确保用户洗浴的万无一失。“如此一来,若消费者哪怕发生了环境漏电的安全事故,那么责任非常明确,就是电热水器厂家必须负责。”

有感赋诗一首:

漏电伤人热水器  金属导电是祸根

产品缺陷奈环境(带电)巧卸责任逝者冤

塑料绝缘护生命  低压供水是绝招

上苍使者授天意  人间败类不领情

任其生命在呼唤  救命技术无人瞧

漠视生命人性失  傻看人间命自残

楼主(2016-05-15):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热水器不...

A.O.史密斯公司企业文化

                ——价值观推动活动让文化变成行动

公司背景

1843年,一名金属工匠为了实现他的梦想,揣着技术工人证件,乘上帆船,来到美国。当时非常需要熟练工人,工匠顺利地进入了米尔沃基铁路工厂,领上了丰厚的工资,过上了小康生活。在工匠54岁以前,一切看似平静,然而一件小事却改变了他的命运。一天清晨,工匠患上流感无法上班,可又担心一个大发动机零件被没有经验的机械师毁掉,仍带着高烧来到工厂。工厂有个条例,不管迟到几分钟,这一个小时都要算作迟到。就是因为这个条例,门卫竟将工匠拦在门外,坚持一个小时后才准进厂。工匠愤然离去,回家立即向妻子宣布:“我再也不为对设备不当回事的人打工!”果真,工匠再也没去那里上班,并于1874年开始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创业,在他的作坊上挂起了“查尔斯·史密斯,机械师”的招牌。这个作坊逐渐成长为享誉全球的A.O.史密斯公司,这个工匠正是Charles Jeremaiah Smith先生。

A.O.史密斯公司最初是生产婴儿车配件的小店,1936年才进入热水器生产领域,1947年就被《生活》杂志称为“世界上同类型工厂中生产效率最高的工厂”,1968年生产了第10000000台家用热水器,2001年占据北美商用热水器市场52%的份额。到2004年,A.O.史密斯公司全球年营业额高达16.5亿美元,全球雇佣员工17000人,在八个国家拥有43家工厂。A.O.史密斯公司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业绩的跨国公司,A.O.史密斯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国际品牌。

根据全球经济变化趋势,中国被预测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并且中国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A.O.史密斯公司意识到在中国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于1998年在南京投资成立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后,A.O.史密斯公司随即宣布增加在华投资,成为国家外经贸部批准增资的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至今,在中国总投资已达4230万美元。在华投资是A.O.史密斯公司的重要战略,为开辟市场奠定了基础,根据所占市场份额排序,在近400个热水器品牌中,A.O.史密斯在2002年就排到了第六位,而2003年一跃升至第二位。目前,A.O.史密斯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完善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一体化的现代化管理体系,立志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国际品质的热水器产品和专业服务。

企业文化

企业价值观

争创利润,力求发展

重视科研,不断创新

遵纪守法,保持声誉

一视同仁,工作愉快

保护环境,造福社区

企业宗旨

全面保证产品质量,产品更新和多样化,开发人力资源。

四大关键信念

对质量的明确追求

对技术的笃信

毫不动摇地坚持商务道德规范

对员工的贡献

五项基本原则

对事不对人

维护他人的自信和自尊

保持建设性关系

主动改善情况

以身作则

企业理念

追求卓越

持续改进

企业口号

    通过研究,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

价值观推动活动让文化变成行动

一个企业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让公司的理念变成员工的理念,仅从口头上倡导远远不够。很多企业说企业文化只是在墙上挂挂、嘴上说说的事,其实不是企业文化无用,而是企业不知如何让企业文化有效。A.O.史密斯的作法非常值得借鉴,每年定期举办价值观推动活动,鼓励、督促员工将企业文化变成现实行动。

楼主:
电热水器如果能有绝对的安全保障,外加节能降耗又环保的优势,定将成为本行业中名列前茅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热水器以其采用整体全塑绝缘材料制作,将是这独一无二唯有能保障生命安全的绝佳选择;“开放式低压多路供水”技术则是促使它可行性最为绝佳的手段!

谁知!即便是这么美好的新生事物,遭遇尽是人们普遍显现出的冷若冰霜、麻木不仁的姿态,竟然会是暴发出如此这般极度地深恶痛绝,乃至难解那刻骨铭心所痛恨之极,无怪乎与这令人胆寒又及其痛恶的楼主!
作者:罗安发表于:2011-08-11 23:01:11
  楼主你是个进化不完全的生命体,基因突变的外星人,
  幼稚园程度的高中生,先天蒙古症的青蛙头,
    圣母峰雪人的弃婴,化粪池堵塞的凶手,
  非洲人搞上黑猪的後裔,阴阳失调的黑猩猩,
    手榴弹看到你会自爆,
  别人要开飞机去撞双子星才行而你只要跳伞就有同样的威力,
    你去过的名胜全部变古迹,你去过的古迹会变成历史,
  18辈子都没干好事才会认识你,连丢进太阳都嫌不够环保
    我呸,还把日月换新天,污染空气才对

网友G:
求解----一个不能被社会容纳的人和事?

无偿捐赠“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

为了使“开放式多路供水”这一技术真正能早日地服务于人类,以及为了证实沈顺坤有能力实现该技术而捐!

为了论证科技能创造一个世界、同时也为了下一个技术项目的开发,以及我认定“开放式多路供水”定将产生于美国A.O.史密斯这一信念的实现而捐!

天有不测之风云!为了避免“黄泉”路上无老少以防万一该技术在地球上的消失,以及那海尔“智能”冰箱我于“315”维权的活动中,可能会出现的生命遭遇不测而捐!

是当然!为了兑现“发明者则注重人生价值及贡献”!以及这棋无对手“自以为是”的展现沈顺坤,视为“炫耀”自己所捐!

为了迎来一个热水器无安全事故的新时代而捐!

一项惊世的创举、值得我们人类骄傲的发明--《无线遥控全自动自控闸阀、混水阀同步装置》的研制成功,标志着热水器制造行业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且将是一个永久的里程碑!它不仅能实现“开放式多路供水”,还能使得所有供水处只见出水而不见水阀,达到完美使用空间。

电热水器如果能有绝对的安全保障,外加节能降耗又环保的优势,定将成为本行业中名列前茅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热水器以其采用整体全塑绝缘材料制作,将是这独一无二唯有能保障生命安全的绝佳选择;“开放式低压多路供水”技术则是促使它可行性最为绝佳的手段!

诗曰:

科技创新世界新 时代不兴苦百姓

上苍使者授天意 人间败类不领情

任其生命在呼唤 视若无睹丧天良

拯救生命使者梦 使命驱使行行行

天生我才无处用 心安理得枉费心

自爱生命命则贵 神仙难救自贱人

使者呐喊无人应 行尸走肉随他行

作为一个“使者”,实实在在的一个使者,传授这“天意”本当是使者无可推辞的天职!

点评:四海波静洋流涌,能量尽在爆发中!

当安全地线失效时即可产生不可避免的安全隐患!

如你所提示的案例,特别是对于热水器而言,乃是致命的隐患!目前,人们对此隐患只能是束手无策,无可奈何任其自然地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遗憾!

然而,还有更遗憾及其不可思议而耐人寻味的是:

当面对以一种超群绝伦的手段及采用一种“开放式的水压多路供水”的技术即可化解乃至于杜绝所有隐患之绝技的面前,人们却莫名其妙地好似面对一场灾祸来临,特别鉴于这热水器整个制造行业,清一色取以避嫌似的漠然置之,好象生怕祸及自身乃是躲躲闪闪避退于千里之外,竟会在有望这能拯救生命的面前则表现出麻木不仁、视若无睹,继而对其生命的安危则无动于衷。

人们如此这般残酷无情对待生命的漠视,道道地地深深地充分折射出当今社会普遍道德沦丧及其人性的丧失殆尽,技术持有人虽具有回天之力,却深感势单力薄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之遗憾!!!

有道是:

人间无情天有情 奉命使者人间行

拯救生命使者梦 使命驱使行行行

A.O.史密斯金圭内胆专利拥有超强的承压性能

中国电热水器市场另两大巨头AO史密斯和阿里斯顿在进入中国市场后,都主推搪瓷内胆技术,而不倡导防电墙技术。虽然说两者搪瓷内胆技术名称不同,AO史密斯“金圭内胆技术”、阿里斯顿“钛金内胆技术”,但两种技术归根结底都属于搪瓷内胆。

以A.O.史密斯金圭内胆为例,A.O.史密斯金圭内胆专利拥有超强的承压性能,并按照美国承压标准设计,比普通电热水器的承压设计标准高出约67%,即使温度变化使内胆膨胀,也能确保安全。

点评:

A.O.史密斯着重地强调金圭内胆专利拥有超强的承压性能,从中不难看出热水器整体的质量指标中,承压占位居于重中之重!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热水器无防环境漏电将禁售 2006年11月29日 1...

黑格尔也在《历史哲学》中写道

    “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发现,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

网友G(2016-07-17):
引用:
引用 网友G:
回帖人: 打牛隔山
中国人实在是聪明绝顶。
可创造力被什么遏制了?这是个问题~!

引用:
引用 网友H:
人才就是社会生产力,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处进者和推动者。
中国热水器行业:百家争鸣还是乱象丛生?
2013-12-04 10:44 来源:慧聪家电网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中国的热水器行业而言,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这句名言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目前,呈现在消费者眼中的热水器品类已经达到了眼花缭乱、无从选择的地步。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速磁生活热水器、即热式热水器、集成热水器…… 不一而足。 ?
不过,根据SWOT分析,每个品类都有那么一点毛病。至少在目前, 体积小不占空间、安装方便、热效率高、制热时间短、节能环保、使用寿命长、价格相对适中、环境适应性强的热水器,  一件都没有 。
点评  :对于电热水器方面如有任何合理性的技术需求,本“上苍使者”几乎是 有求必应  ,遗憾的是无人领教。
“开放式多路供水”---惟我独尊!看谁能笑到最后 ?!

网友G(2016-11-02):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专家表...

14楼作者:jjttdd 发表于:2012-03-24 00:45:42
另外,提醒沈先生注意:
任何没有经过批量生产,没有多年用户使用检验的技术;都存在巨大的不可预知的风险;无论你思考,设计,实验得多么仔细,都是(注意!没有“仙手”指引)不行的!这点,只有做过企业的产品技术人员才能真正的了解! 科研院所,大学等部门的人,不可能了解这层意思!这些发明人过于迷信自己的聪明; 尽乎狂热地非要把自己的发明运用到产品上来!你们不可能像企业家一样,要仔细评估生产和用户实际使用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包括,新产品推向市场,是否会像你想象的那样,老百姓都热衷购买那? 这是我所接触过得,科研机构人员的通病! --------
评语:
无私奉献科技成果,怎么会带来的巨大风险?简直是这么的(因惧怕、惧怕、乃是整个社会都在这么的惧怕面对所刻意回避)无稽之谈![愤怒] [愤怒] [愤怒]

虽然“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遭遇到特色中国社会给予不屑一顾的冷漠姿态;所谓的“言论自由”,主流媒体层层把关,好似这铜墙铁壁密不透风严防死守的基于限制!不过如此,这“苍天”无情人间有情!令人欣慰鼓舞难以忘怀的是于十多年前由美国A.O.史密斯将这一命途多舛的技术发明所给予的高度重视与尽力“精心呵护”下,以“旧貌换新颜”的乔装打扮,神不知鬼不觉似的加以改头换面为“特有封闭式设计”支持多头供水技术冠冕堂皇的改写在他们靓丽的脸蛋上(展现在产品的宣传册里)。可惜!实在是天不着美似乎是有意在作弄人,好不容易费尽心机千辛万苦的历经了十三年来的“孕育”,可谓是这“竹篮打水”终不见这一“产品”的问世!
恕我愚钝!无意中突然地感悟到 jjttdd这位仁兄的提醒是绝对靠谱的“有的放矢”!则并非是无稽之谈!细细的品味,看看他所指的不正是这一人间绝无仅有的“特有封闭式设计”支持多头供水技术历尽苦难十三年来的真实写照!毋庸置疑又怎奈不会带来这么无可避免的巨大风险呢?!这么苦尽甘不来的“折腾”倒是最为有力的佐证!
有对联与诗为证:
上联:特有封闭式设计支持多头供水自编自演唱得欢
下联:艾欧史密斯乐于自娱自乐自选小曲好唱幕难开
横批:缺爹少娘
经商营商正形象 高谈阔论行路难
无人替代是天才 己所无能勿逞强
鱼死网破嗖主义 你死我活遭遗弃
同谋开辟新天地 携手共创大辉煌

缠你缠你只缠你 想缠海尔它不理
生命深情呼唤你 爱你爱你好爱你
使者使命来缠你 缠你缠到梦成真
梦成真时使者去 功不可没万年青

网友G:
电热水器如果能有绝对的安全保障,外加节能降耗又环保的优势,定将成为本行业中名列前茅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热水器以其采用整体全塑绝缘材料制作,将是这独一无二唯有能保障生命安全的绝佳选择;“开放式低压多路供水”技术则是促使它可行性最为绝佳手段!
9楼nffswfft  于 2016-10-21 13:37:09
在设计上就应该考虑没有地线也应该绝对安全。有地线才安全那是设计砖家才做的蠢事。
点评:“ 在设计上就应该考虑没有地线也应该绝对安全。有地线才安全那是(现在的)设计砖家才做的蠢事。”
然而历经这么十三年了(还不够久远),所剩下的还不就是我那难以“割舍”的棋无对手和那么些极其不可思议的遭遇吗?!除了是遗憾,所剩无几倒是那么可悲可叹我这款令人“强大无比”伟岸的身影!
结束语: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将有很多很多无辜的生命正在我们之间不断的远离人间而一去难返,为了确保这一生命安危的问题,是否是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过失呢???
生命在呐喊------请珍惜珍爱你自己的生命吧!!!

网友G:
电热水器如果能有绝对的安全保障,外加节能降耗又环保的优势,定将成为本行业中名列前茅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热水器以其采用整体全塑绝缘材料制作,将是这独一无二唯有能保障生命安全的绝佳选择;“开放式低压多路供水”技术则是促使它可行性最为绝佳手段!
9楼nffswfft  于 2016-10-21 13:37:09
在设计上就应该考虑没有地线也应该绝对安全。有地线才安全那是设计砖家才做的蠢事。
点评:“ 在设计上就应该考虑没有地线也应该绝对安全。有地线才安全那是(现在的)设计砖家才做的蠢事。”
然而历经这么十三年了(还不够久远),所能获取的仅是我那难以“割舍”的棋无对手和那么些极其不可思议的遭遇吗?!除了这遗憾,能留下的倒是那么可悲可叹我这款令人“强大无比”伟岸的身影!
结束语: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还会有很多很多无辜的生命正在你们之间不断的远离人间而一去难返;人世间唯有生命最为可贵,为了确保这一生命安危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是否是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过失呢???
生命在呐喊------请珍惜珍爱你们自己的生命吧!!!

网友G:
谁说?没有你!地球照样转!

网友:
阅读(1)  评论(0)

系统分类:杂谈     个人分类:科技故事      关键词: 人类 故事 生活 科技

谁说?没有你!地球照样转!

A.O.史密斯老总:跟别人比技术才能活百年

任何一个品牌没有技术作后盾,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特别是热水器行业。 与生俱来的力量,成就美国热水巨匠A.O.史密斯在您面前的A.O.史密斯,与生俱来的技术痴迷者。它相信,一个小小的技术突破就能改善您整个的热水生活。当然是这位130余岁的热水技术专家一直保持开拓的重要动力。不过动力只是其一,真正的原因,还是A.O.史密斯对技术天生痴迷的热情。他喜欢用始终的敏锐眼睛寻找每一个可以让热水生活变得更好的可能性,然后,潜心研发,想尽一切办法解决。2008-12-12 12:34

评语:

经商营商正形象 高谈阔论行路难

无人替代是天才 己所无能勿逞强

鱼死网破嗖主义 你死我活遭遗弃

同谋开辟新天地 携手共创大辉煌

缠你缠你只缠你 想缠海尔它不理

生命深情呼唤你 爱你爱你好爱你

使者使命来缠你 缠你缠到梦成真

梦成真时使者去 功不可没万年青

引用 网友I:

乌龟之所以长寿,就是因为它和兔子竞技!耶![偷笑]

注释:这那里是一场竞技呀,简直就是一场“谋杀”![愤怒]

若硬要说这是一场竞技,那么,这倒是一场连“裁判”都惧怕(“社会”缺席)登场加入的比赛![惊讶] [愤怒]

由此所为:

“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孕育了十三年(难产);

“特有封闭式设计支持多头供水”技术相继“孕育”了十多年(难产);

如此两项(同类)技术“竞技”风暴,甚是难解难分、难以问世所得难辨真伪!

网友G(2017-02-25):
毫无疑问-------全塑热水器才是生命安全唯一的保障!
引用第33楼自然不能于11-20 19:08发表的 :
作为一个电工多说两句:装修时千万别为省一点小钱把地线的布置给省掉,千万别不装合格的漏电保护器。这两样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救人一命的。家里的线路要改动一定要喊个电工去搞。
评语:如果!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的地线保护及其它任何的保护条件下也能确保安全的全塑料绝缘这样的热水器,可行吗?
头像
习惯有你💞2015-11-11
好多人都是这样子死了。 为什么装备的人不装好呢
顺坤刚刚
毫无疑问!就目前所有的热水器都存在着难以克服这“环境中带电”一个“致命”的技术难题!(即:被电死人的事故屡见不鲜层出不穷之所难以避免!)
2015-11-9
这种插电热水器最垃圾。此类新闻屡见不鲜。提醒一下广大用户。使用之前。把插头拔了。要是不怕麻烦点的话 请在电闸处关闭卫生间的线路。在安装线路盒的时候,一般上面都有标识,很简单。
头像 顺坤刚刚
自以为是的自我安慰!要是发生“环境中带电”,那时也只能说是糊里糊涂地命丧黄泉所难逃一劫罢了!(如此真情之真相的告白却有悖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必定难逃被“和谐”之命运!)
ling2015-11-11
还是我们英国这边功夫做的好;中国不管做什么能完成任务就行;更本不管安不安全出事了一个推一个;最后最可怜是无辜受害着好好一个家庭破碎;
评语:
中国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度吗?
要想说事实告之真相,当直指以热水器行业中对安全责任说事的话还真是令人咋舌到心寒地一言难尽了!所谓“环境中带电”在中国倒是一明显特有的现象,明明知道“隔电墙”只能是防止热水器的自身漏电却是自欺欺人的以满国上下大张旗鼓的硬是将它说成是防止“环境中带电”的““防电墙”仅仅为一字之差!其结果是电死人事故的时有发生!
“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以其低水压控制使得热水器及其整个供水系统都能实现全塑料绝缘手段得以确保生命的绝对安全! 经漫长达十多年的历程中,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这么整个的中国社会所能给予的不理不睬无人在意悲凉的结局只能说是令人痛彻心扉与悲痛欲绝罢了!!![愤怒]
此文难逃被“和谐”的命运;总之!强权之下无真理!

网友J:
楼主:防电墙的作用不是杜绝漏电,而是减少漏电电流,让热水器漏电通过人体的的电流达到安全电流以下。要跟接地线,漏电开关一起使用。增加一层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