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OPC时遭遇DCOM无法配置如何解决

楼主(2016-01-12):
这种情况是指运行DComcnfg后,组件服务下面的计算机下面的我的电脑有一个红色的箭头。这种状态下是无法配置属性和无法展开我的电脑。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着急,一般属于MSDTC服务未能正常启动。修复一下就好了。下面这段脚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帮助你修复MSDTC服务的。
脚本如下:
::脚本开始
@echo off

echo 1)重装MSDTC
setlocal
@echo %WINDIR%\System32\msdtc.exe -uninstall
%WINDIR%\System32\msdtc.exe -uninstall
call :delkey "HKCR\CID"
call :delkey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MSDTC"
call :delkey "HKLM\SYSTEM\ControlSet001\Services\MSDTC"
call :delkey "HKLM\SYSTEM\ControlSet002\Services\MSDTC"
call :delkey "HKLM\Software\Microsoft\MSDTC"
@echo %WINDIR%\System32\msdtc.exe -install
%WINDIR%\System32\msdtc.exe -install
endlocal
goto :EOF
:delkey
set key=%1
call :delkeyq %key% >nul 2>&1
@echo.
goto :EOF
:delkeyq
REG Delete %key% /F

exit
::脚本结束

网友A:
是所有的opc 都实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