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速度模式下电机实际转矩电流为多少?

楼主(2016-01-12):
如题,请教下大家,变频器在不带传感器矢量控制条件下,先用转矩模式控制旋转,然后控制设备减速到零,然后再切换到‘速度模式’,设置速度模式运行速度值为0,实际电机转矩电流是否为零??

网友A:
做自整定或辨识,是有输出转矩电流 不高根据负载大小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自整定或辨识,是有输出转矩电流 不高根据负载大小决定

 谢谢您,我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实测过设置速度模式速度为0的场景,转矩电流基本上为0,但是偶尔出现不为0的情况,当时我是怀疑积分累加作用导致的。

顺带问下,有没有办法让设备静止的时候,实际电机输出转矩电流为0?我直接将矢量控制转矩模式的转矩设置0可否?这块我暂时没试过, 同时矢量控制转矩模式内部我也是按PI控制器来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