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正常静止状态下,实际电机转矩电流是否为零?

楼主(2016-01-12):
如题,请教大家,伺服电机运动结束后,静止情况下,电机实际转矩电流是否为零???

网友A:
当然不为0 。至少轴端油封有弹性,有停止之前运动方向相反的摩擦力。如果重力负载,那最明显了,必定要维持对抗重力。

为何你会这样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为0 。至少轴端油封有弹性,有停止之前运动方向相...

谢谢您啊,我觉得也是有的,主要是我在做测试的时候发现伺服电机静止的时候转矩电流有点大,从T - T阻力 = J*a来看,电机实际输出转矩应该和摩擦力对应。而T = CYi,i为转矩电流。静止是转矩电流能达到额定电流的一半左右,这个让我很诧异。

我控制的系统是属于平面运动,重力负载这个好理解。

再次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三环参数调节不当,任意一个环在振荡,都可以使电流上升,但是对外不显动作,电流在内部争斗。

都知道转矩积分获得速度,速度积分获得位置。

当转矩在正负徘徊的时候,仍然不影响积分出来的速度。

当速度在高低变化的时候,仍然不影响位置的变动。

当位置在前后不停振动的时候,你仍然观察不到他已经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环参数调节不当,任意一个环在振荡,都可以使电流上升,...

太谢谢芳老师了,受益匪浅。谢谢您详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