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的自由协议问题

楼主(2016-01-12):
威纶通和plc的连接有“自由协议”,在宏指令中有对应的指令inport和outport。

威纶官网的例子是自由协议写的modbus。这个我没学会。我就像问问能像通用串口一样工作吗。

或者给单片机发指令是怎么发的。

网友A:
这个肯定了塞   既然是自由口  协议就是自己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了塞   既然是自由口  协议就是自己定了

    请老兄指点一下。我用单片机连接松下plc。单片机选的是uart。plc上选的是通用串口。这样是可以连接的。但具体啥协议我不清楚。

    威纶:我选好串口设置。直接用outport发。plc有接收完成,但也有通讯异常的报警。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B(2019-01-24):
学习学习,自由口协议

网友C:
学习下如何变大神。。

网友D:
谢谢楼主无私贡献。谢谢。

网友E(2019-07-02):
这个我做过,跟单片机通讯。首先你得先知道下位机(单片机)的通讯规约,如:单片机地址(如:01)、读写功能码(如:03、04、06)、需读写的该功能寄存器地址(通常都是16进制如:0x0010)、该功能寄存器的个数(有一个和多个)、校验位(如:CRC校验)这些是编程所需要,还有在设备配置里还需配置其参数:COM口、波特率、数据为、停止位、校验位等、下面我举个例子

例:485通讯,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校验:无校验、停止位:1位、设备地址:01、读寄存器地址:0x0010~0x0011、RCR校验

unsigned char a[8]={0x01,0x04,0x00,0x010,0x00,0x02,0xXX,0xXX}0xXX,0xXX为CRC校验,可以用串口助手校验好填进去,也可以用CRC指令。然后用OUT发送就可以读了

网友F(2019-08-07):
楼主好人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