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实现形式

楼主(2016-01-13):
要通过机械臂夹取柜子里的物品,最小的尺寸为直径10mm,长50mm圆柱状,大的为牛奶袋大小,柜子里有很多盒子,每个盒子里是同一种物品,盒子位置事先确定,想要实现精准夹取,视觉识别物体轮框夹取是否可行?或者是否需要事先存储各个物品的特征,然后视觉识别并进行对比?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A(2018-01-09):
技术无止尽,继续学习中。

网友B:
我来混个脸熟,学习一下

网友C(2018-02-27):
技术无止尽,继续学习中

网友D:
如果是需要分类识别的,那是要用特征匹配的,如果不需要分类,仅需要找到每个产品的中心,那用找斑点Blob的工具就行了

网友D:
或者可以加我QQ私聊一下,413763225

网友E:
如果能放个照片出来更好,如果特征都是一样,只要找到产品的中心点就可以了,如果用halcon写,这个用bolb三兄弟就可以。若产品会粘连在一起,可以用腐蚀的做法,分割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