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烧成这样了需呀怎么修理

楼主(2016-01-13):
客户一台三菱PLC机器烧坏这个维修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A:
除了换新的,还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B:
拆开看看里面板子烧了什么元器件,看是否能更换或是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里面板子烧了什么元器件,看是否能更换或是替代

检查了下IO板烧了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换新的,还有别的办法么

现在就是想找个办法客户也满意自己也不太吃亏的办法

网友C:
瞅着烧的厉害啊,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D:
看看PLC  别的板子坏没坏,如果只是IO坏了,还有修复的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PLC  别的板子坏没坏,如果只是IO坏了,还有修...

同上,就是看是否维修成本大于硬件成本判断值与不值了!

网友F:
应先看其接线方式是否有误 防止给他新的之后再将其烧毁 三菱PLC用过许多个 从未遇到此种情况 现将烧坏的原因找到再进行更换

网友(2016-03-01):
现在就是想找个办法客户也满意自己也不太吃亏的办法

网友G:
这难道也是小孩子往里面扔鞭炮了?

网友H:
楼主还是先查清楚什么原因烧成这样,避免重复导致1

网友I(2017-07-05):
好像很严重。。。。。。。。。。。。。。。。。。。

楼主(2018-02-27):
购买三菱PLC请致电13927479830微信同号

网友J:
厉害的一笔,返场

网友K:
开关量输入部分烧成这样,不容易啊,中间一块板换了试试,不行就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