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相对简单的控制任务应选择哪种欧姆龙PLC

楼主(2016-01-13):
请教大家:相对简单的控制任务应选择哪种欧姆龙PLC?

我准备开始一个项目,要用到欧姆龙PLC,跟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A:
我一般用欧姆龙cp1e或是cp1h系列的,cp1e可以控制两个轴,最多60点,36输入+24输出;cp1h可以控制4轴,最多40点的,24输入+16输出,其他型号的倒还没接触过

楼主:
O(∩_∩)O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