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6-01-13):
   有没有一种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可以检测一个在密闭的有机玻璃容器内物体运动情况,传感器在容器外检测!

网友A:
行程多少?距离多少?

网友B:
假如内部移动的是磁性材料-比如钢、铁等,可以用磁性开关;

假如容器是透明的,移动的物体是有颜色的,可以用颜色检测开关

楼主:
总行程在3米,测量的距离也要有3米。容器内是有水的,并且水是长江水。

引用 网友A:
行程多少?距离多少?

楼主:
内部移动的物体确实是不锈钢管,磁性开关能检测其移动的位移量吗?内部还有水并且是长江水移动行程有3米

网友A:
那就是说:要在3米以外水平检测有3米垂直行程 的一块不锈钢。没有,一定没有。

建议使用压差压力传感器

楼主:
是从探头到最远检测点有3米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要在3米以外水平检测有3米垂直行程 的一块不...

网友A:
能画个图吗?

是上图的A还是B?

网友A:
图又不给又说都说不清,你叫人家怎么明白你说什么。你没办法说明白你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人愿意解决你的问题。哎,是你叫人解决,不是人家过来帮你解决啊。

楼主:
谢谢您的图,传感器在b的位置,但是是可以靠近有机玻璃容器的,容器内的物体是水平移动的,并且容器内是长江水。想通过外边的传感器测量容器内不锈钢物体的水平移动位移。

引用 网友A:
图又不给又说都说不清,你叫人家怎么明白你说什么。你没办...

楼主:
不锈钢物体水平直线移动的距离有3米

引用 网友A:
图又不给又说都说不清,你叫人家怎么明白你说什么。你没办...

网友C:
那你的玻璃容器有多大?放的?圆的?不锈钢物体再水中什么位置平移?还是根据水量多少来确定?

楼主:
容器的直径有4米左右,移动的不锈钢物体在一个固定的导轨上移动,移动行程有3米,容器内是充满水的,移动的物体在容器的中间位置水平直线运动,

网友A:
画个图很难吗?

是不是这样?

网友D:
我有高精度激光测距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需要联系我15053508991 李

网友A:
激光测距可以在一个线度上测距的话,这仪器,那么这个投入……我想楼主鸟都不鸟你。我有一个疑问,既然能在一个线度上测量,那么这条线上以哪一个点上面的尺寸为准呢。这上面又产生了一个选择的新问题了。一般的激光测距都只能在一个点位上测距,是沿着近似光轴方向上的距离,而且距离和行程都比较短。正因为如此,楼主才会提这么的一个问题。还有,未知激光通过空气 玻璃 水折射的作用能对仪器测量产生多少影响?

楼上,可以扫盲吗?扫盲贴不打广告,管理员绝对不会删你的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激光测距可以在一个线度上测距的话,这仪器,那么这个投入……我想楼主鸟都不鸟你。我有一个疑问,既然能在一个线度上测量,那么这条线上以哪一个点上面的尺寸为准呢。这上面又产生了一个选择的新问题了。一般的激光测距都只能在一个点位上测距,是沿着近似光轴方向上的距离,而且距离和行程都比较短。正因为如此,楼主才会提这么的一个问题。还有,未知激光通过空气 玻璃 水折射的作用能对仪器测量产生多少影响?楼上,可以扫盲吗?扫盲贴不打广告,管理员绝对不会删你的贴的。

那直接叫她安的高清摄像机得了。要求说的不清楚没法判断。

网友A:
楼上。我话的第一个图,他确认是B。那么我画的第二个图应该跟实际情况差不多了。但是他还没有确认。

视觉系统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钱罢了。可能楼主已经把视觉上上去了。

我们作为观众,看刷猴子,也可以互相聊聊嘛。是不是。

楼主:
感谢芳季的对我问题深入的分析,激光测距确实估计达不到效果,我已经对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的各种种类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激光、雷达、超声波三种,我都没有找到好的方法,所以向论坛上讨教。我们现在是在解决我们项目的一个突破性问题,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上图如果可以找到适合的测量装置的话也可以,我现在考虑的传感器安装位置在“容器”两个字的位置,即与移动的物体在一条直线上。

引用 网友A:
楼上。我话的第一个图,他确认是B。那么我画的第二个图应...

楼主:
图画的不好看 ,就是这个意思了,容器里面有水

网友A:
楼上李先生。轮到介绍你的激光传感器了。

楼主你直接打电话找他吧。

网友E:
电容式料位计,测液体高度的

网友E:
浮球,浮球,浮球,浮球,浮球,浮球,

网友A:
浮球浮球,浮个球啊,我都服了。水平方向位移啊,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