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CPU型号区别

楼主(2016-01-13):
CPU 221 DC/DC/DC 6输入/4输出 与 CPU 221 AC/DC/继电器6输入/4继电器输出的含义及区别,谢谢

网友A:
一个24输入电源,一个220输入电源

网友:
CPU221后面的**/**/**分别代表电源/输入/输出。例如:DC/DC/DC是指PLC的电源是直流24V/输入点的电源电压也是直流24V/输出为晶体管型。
AC/DC/RLY是指:PLC的电源为交流85至264V/输入点的电源电压为直流24V/输出为继电器型

楼主:
对:   CPU221后面的**/**/**分别代表电源/输入/... 内容的回复!

很详细,多谢了。

网友B:
赞个2楼的回复,具体可以参考200选项手册

网友C:
A:CPU 221 DC/DC/DC 6输入/4输出

B: CPU 221 AC/DC/继电器6输入/4继电器输出

两者主要的区别有两点

1,PLC的工作电源供给不一样,A是直流24V供电,B是AC220供电

2,PLC的输出点模式不一样,A是晶体管输出,B是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