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按钮连接松下PLC 输入点X1问题

楼主(2016-01-13):
各位,大神好!有个问题希望你们能够指点下,十分感谢!问题如下:

力控Forcecontrol 6.1连接好了松下PLC FP0 C32CT  能够采集到plc的数据 但是假如我在力控上点击按钮X1(X1按钮已经和plc的输入点x1连接)不能够将数据写入PLC,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在线等大神。。。。。。

网友A:
楼主看看变量定义是否正确

如果实在不行,就利用PLC内的中间继电器中转一哈

网友B:
输入映像不能通过触摸屏写入,可以改为M位控制

所有PLC的输入点都只能外部控制。触摸屏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就是一个双线圈的原理。
触摸屏驱动了X0 但是外围X0并没有接通。PLC还是不能接通X0的。

为什么总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变量定义是否正确如果实在不行,就利用PLC内的...

我已经将X1并联一个R11了 试了还是不行 具体plc程序 我附件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映像不能通过触摸屏写入,可以改为M位控制

没有用触摸屏 用了力控6.1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看看变量定义是否正确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映像不能通过触摸屏写入,可以改为M位控制所有PLC...

那请问大神什么是M位控制呢 我把x1并联一个R11 是否我可以用力控按钮驱动R11达到效果?

但是我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外部变量X是要接线才可以有效果的,可以采用中间变量R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变量X是要接线才可以有效果的,可以采用中间变量R来...

我已经将X1并联一个R11了 试了还是不行 具体plc程序 我附件上有

网友D:
通讯控件要加载才行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控件要加载才行的哇

加载了 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通讯控件要加载才行的哇 内容的回复!加载了 还是不行

代码写了吗?要写代码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

代码???什么???

网友(2018-07-07):
代码写了吗?要写代码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