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方式比较

楼主(2016-01-13):
现在想做一个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器,采用电流转速双闭环控制。之前在实验室都是用TI2000系列dsp控制。不过现在看到很多直接用集成驱动芯片(如SI9979)的,就是霍尔信号直接接到芯片上产生换相信号。这样的话就不需要pwm外设了,只需要一路PWM信号,直接用单片机就可以控制了。两种方案如图所示。所以用集成控制芯片布板和软件都要简单的多。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用dsp+外设控制的方式呢?这样有什么优势吗?两种方式如图。

网友A:
用单片机,可以对电机进行监控,支持实时数据采集与传输,至于纯硬件方式,如果需要监控的话数据采集与传输不是还需要增加呢

楼主:
是这样的。可以用2000系列DSP控制确实可以实时监控。另外看到的用SI9979加普通单片机也可以,现在的集成驱动模块不仅直接产生换相信号,而且有一路输出就是各路霍尔信号的异或,用单片机采集这路也可以监控转速,另外直流母线也可以串入电流传感器采集电流啊。所以感觉用DSP加自带PWM外设和eCAP模块的方式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B:
真好,受益匪浅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