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在线注册?

楼主(2016-01-13):
CX-One 4.27 用序列号 安装后,还需要在线注册吗?

网友A:
不需要,序列号有了安装成功直接可以用

网友B:
如果是正版用户,我建议你使用光盘盒上的序列号进行注册,这样你除了可以享受到软件升级外,也可以下载一些欧姆龙的FB块。

如果不是正版用户,那也别折腾了,你无法注册的。

网友C:
谢谢!还好俺没注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序列号有了安装成功直接可以用

网友E(2019-05-10):
欧姆龙学习资料分享,初学者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F:
不需要  直接就可以用的

网友G(2020-05-08):
没注册,,用序列号用的,一直在用,没发现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