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伺服电机的转速问题

楼主(2016-01-13):
目前的交流伺服电机的最高转速可以达到多少,以及驱动该电机的电流参数!?

网友A:
交流一般3000转/分,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一般3000转/分,足够用了

在做电机的驱动控制,想知道最高的转速,作个参考!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理论值可以以驱动频率计算最高转速,即磁极数与驱动频率关系。

楼主:
OK

引用 网友B:
理论值可以以驱动频率计算最高转速,即磁极数与驱动频率关系。

网友C:
外行这么多。。。。。电机想转多快就转多快,就像你买个自行车,问自行车到底可以多快一样。自行车多快完全取决于你的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行这么多。。。。。电机想转多快就转多快,就像你买个自...

嗯嗯!定当努力学习

网友D:
30000rp的伺服主轴电机早有应用。

网友E(2016-03-18):
引用 网友D:
30000rp的伺服主轴电机早有应用。

我們現在已經試到60,000rpm 真正的永磁同步

网友F(2016-06-20):
现在可以做到额定80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