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梯形图的错误

楼主(2016-01-13):
求各位大师帮我看看下面的梯形图为何不通电?哪里错了?谢谢指点。

网友A:
很大可能是双线圈问题,楼主可否发程序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可能是双线圈问题,楼主可否发程序上来

 其实这是一个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小程序,可加上时间控制却不行了,双线圈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B:
一是有可能双线圈输出了,在程序里头用查找指令检查一下;

二、是步指令没执行到这一步,所以你看了条件是满足但没有输出。你可以看看步进指令从第一步执行下到这一步的条件。

网友:
裁图太模糊,根本看不清!发完整程序上来!

网友C:
我看应该是你后面的程序复位了m0

网友D:
m1窜在T1里,断T1

楼主:
引用 网友D:
m1窜在T1里,断T1

 可是强制ON又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m1窜在T1里,断T1 内容的回复! 可是强制ON又不行

请这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0...

 您好,谢谢你的指教,我试了一下可以通过,不过太快了,计时器好像没有动?还有过电后没有黑色块?

网友E:
看不清,太模糊了,有可能还是逻辑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