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上下载程序通信问题

楼主(2016-01-13):
     请教关于三菱FXon-60MR  PLC在上下载程序时出现"无法与PLC通信.请确认PLC的接续情况后 ,再执行"是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PLC的通信接口坏了?

网友:
PLC连接电脑的数据线、通讯端口类型及编号都选择正确了吗?

网友A:
通讯端口是否指定正确,驱动安装了没

网友B:
检查plc类型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好好学些

网友D:
PC端口选择不对应与数据输出端口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