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与PI控制

楼主(2016-01-13):
请教各位前辈,PI控制可以代替PID控制吗?是不是恒压恒水必须是PID控制?PI控制是不是可以用于所有场合,除了特别精密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我从工作中实际情况的理解:

(1)精密运动控制中,使用的是位置环PID控制器,速度环没有,电流环自带(未调节),然后加上陷波滤波器(notch)以及二阶低通滤波器的组合;

(2)常规伺服控制,使用的是位置环P控制器,速度环PI控制器,然后再加上二阶低通滤波器的组合;

(3)在存在较大滞后的系统中,比如温控以及液控的时候,速度环会涉及到PID控制,然后再加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的组合。

个人理解。

网友B:
PID肯定是形成闭环控制,速度给定有反馈的回来的值决定;PI是指速度环计算器里的参数,设置的大小决定速度环计算器算的快慢,给定由外部来给,不参与到控制里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