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技巧

楼主(2016-01-13):
电气故障检修中电源故障占电子设备故障的大多数。故熟悉开关电源常见故障和维修技巧,有利于缩短电子设备故障维修时间,提高个人设备维护技能。
  一、常见故障
  ⑴ 保险丝熔断:
  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说明电源的内部线路有问题。由于电源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电源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丝熔断。重点应检查电源输入端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解电容,逆变功率开关管等,检查一下这此元器件有无击穿、开路、损坏等。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如果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则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管有无击穿短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切不可在查出某元件损坏时,更换后直接开机,这样很有可能由于其它高压元件仍有故障又将更换的元件损坏,一定要对上述电路的所有高压元件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后,才能彻底排除保险丝熔断的故障。
  ⑵ 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如果保险丝是完好的,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辅助电源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在用万用表测量次级元件,排除了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负载短路的情况后,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若有部分电压输出说明前级电路工作正常,故障出在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高频滤波电路主要由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组成直流电压输出,其中整流二极管击穿会使该电路无电压输出,滤波电容漏电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等故障。用万用表静态测量对应元件即可检查出其损坏的元件。
  ⑶ 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载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等。
  二、维修技巧
  开关电源的维修可分为两步进行:
  ⑴ 断电情况下,“看、闻、问、量”
  ① 看: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有烧焦处或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处元件及相关电路元件。
  ② 闻: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
  ③ 问: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操作。
  ④ 量:没通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先。如果是开关电源不起振或开关管开路引起的故障,则大多数情况下,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未泄放悼,此电压有300多伏,需小心。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电阻值不应过低,否则电源内部可能存在短路。电容器应能充放电。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
  ⑵ 加电检测
  通电后观察电源是否有烧保险及个别元件冒烟等现象,若有要及时切断供电进行检修。
  测量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有无300伏输出,若无应重点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测量高频变压器次级线圈有无输出,若无应重点查开关管是否损坏,是否起振,保护电路是否动作等,若有则应重点检查各输出侧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三通稳压管等。
  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PWM芯片保护输入脚的电压,如果电压超出规定值,则说明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

网友A:
修这个要点技术撒,我们的坏了一般都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

网友D:
我来看看的,学习学习了。

我们也是从来不修,只要还是用的是普通的那种

网友E:
好一个:望闻问切。

好文章

网友F:
文章不错,顶一个,就是开关电源维修时资料很难对号或元件各参数难把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文章不错,顶一个,就是开关电源维修时资料很难对号或元件...

网友H(2016-02-17):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要点技术撒,我们的坏了一般都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来看看的,学习学习了。 我们也是从来不修,只要还是用...

网友J:
开关电源现在用量非常大,坏了大多不修,配件不好买。

网友K:
好文章,透彻,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L:
高压的东西不接触,但还是学习顶一下

网友M:
很实用 受益了!!!!!!!!

网友N(2016-04-23):
楼主无图无真相,来点实例如何。

网友O(2025-03-04):
不错的技术心得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