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KTP1000 Basic DP 下载程序时连接不上

楼主(2016-01-14):
用西门子编程线6ES7 972-0CB20-0XA0 下载触摸屏程序连接不上 显示无法建立连接。 有什么方法没?急急急

网友A:
可能是下载线的问题。先检查下驱动

网友B:
看看连接里面,连接的对不对;另外看你屏上的参数选的对不对,MPI/dp选项中两个方框要打勾才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