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41F-10P不锈钢软密封球阀

楼主(2016-01-14):
使用方法

1)、操作前须确认管路和阀已被冲洗过。

2)、阀的操作按执行机构输入信号大小带动阀杆旋转完成:正向旋转1/4圈(900)时,阀关断。反向旋转1/4圈(900)时,阀开启。

3)、当执行机构方向指示箭头与管线平行时,阀门为开启状态;指示箭头与管线垂直时,阀门为关闭状态。

维修

拥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和免维修期,将依赖以下几个因素:正常的工作条件、保持和谐的温度/压力比,以及合理的腐蚀数据

注意: ●球阀在关闭状态下,阀体内部依旧存在受压流体

●维修前,解除管线压力并使阀门处于打开位置

●维修前,断开电源或气源

●维修前,将执行机构与支架脱离

1)、填料处得再锁紧

l 若填料涵处有微泄发生,须再锁紧阀杆螺母 (13).

l 注意不要锁太紧,通常再锁1/4圈~1圈,泄露即会停止。

2)、更换阀座和密封件.

A)、拆卸

l 使阀处于半开位置,冲洗、清除阀体内外可能存在的危险物质.

l 关闭球阀,拆掉两边法兰上的连接螺栓和螺母,然后将阀由管线上完全移除。

l 依序拆卸驱动装置-执行机构(20)、连接支架(18)、、防松垫圈(14)、阀杆螺母(13)、蝶形弹片(12)、格南(11) 、耐磨片(10)、阀杆填料(9)

l 拆卸体盖连接螺栓(5)和螺母,将阀盖与阀体分离,并拿掉阀盖垫圈(16)。

l 确认阀球(3)在“关断”位置,这可以将其较容易的从阀体拿出,随后取出阀座。

l 由阀体中孔向下轻推阀杆(6)直到完全取出,然后取出O型圈(8)及阀杆下填料(7)

注意:请谨慎操作,以避免擦伤阀杆表面及阀体填料函密封部位

B)、重新组装

l 清洗和检查拆下零件,强烈推荐用备用零件包更换其阀座及阀盖垫圈等密封件

l 按拆卸的相反顺序进行组装。

l 用规定的扭矩,交叉锁紧法兰连接螺栓(5)。

l 用规定的扭矩,锁紧阀杆螺母(13)

l 安装执行机构后,输入相应的信号通过旋转阀杆带动阀芯旋转,使阀门至打开和关闭位置。

l 如有可能,请在回装管道前,按相关标准对阀进行压力密封测试和性能测试。

型号表示方法:

像之前的阀门Q11S-16C这种当中"S”表示是比较老的方法,"S"代表塑料密封付.用"F"表示.代表四氟或聚四氟材料

特点

球阀有O型球阀和V型球阀之分。O型球阀采用浮动式结构,球芯为精密铸件,外表镀硬铬处理,阀座采用增强聚四氟乙烯材料,流道口与管道口径相同,流通能力极大,流阻极小,关闭时无泄漏,一般做开关阀使用,特别适用于高粘度、含纤维、颗粒状介质;V型球阀采用固定式结构,球芯上开有V型切口,可实现比例调节,流量特性为近似等百分比。

根据工艺设备不同可选用气动或电动,分别组成气动球阀和电动球阀,其中气动球阀如要实现比例调节须配阀门定位器,电动球阀如要实现比例调节须选电子式电动执行机构或配伺服放大器等。

从材质上,可以分为:碳钢球阀,不锈钢304球阀,316球阀和铜球阀

用应用上,可以分为:高压球阀和低压球阀

高压球阀: 主要应用在石油、天然气、液压油、工程机械等行业

低压球阀:主要应用在介质为水等非腐蚀性管路上!

维护保养

不锈钢球阀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极容易与其它金属铁制品接触。为了让不锈钢阀门能一直不生锈,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照下面流程做。

第一:毛坯成品以后,酸洗以后,必须要冲洗干净,如果有砂孔或者穿孔,应该用氩弧焊对其气体保护焊接。然后再打磨,再进行固熔处理;

第二:成品,加工试压完成以后。应该用加入防锈粉的水进行冲洗。

第三:在运输过程中尽量使用木箱包装,不接触金属制品。

第四:安装管道以后,定期对其进行维护和保养,例如阀杆出经常涂润滑油。适当开启和关闭阀门几次。使里球、阀杆、密封面不易同化。

不锈钢球阀一般有缩径和不缩径通道两种结构。无论那种结构,球阀的流阻系数都比较小。

特别是所谓全流量型,即不缩径的球阀,由于其通道直径等于管道内径,局部阻力损失只有同等长度管道的摩擦阻力,即在所有阀门中,这种球阀的流阻最小。在火箭发射及其试验系统中,要求输送管道的阻力越小越好。

减少管路系统的阻力有两个途径:一是降低流体流速,为此需要增大管径和阀门通径,这对于管路系统的经济性往往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特别对低温输送系统(液氢)是极为不利的。

(1)减小阀门的局部阻力,因此,球阀自然就成了最佳选择。

(2)球阀启闭开关迅速、方便。

由于球阀在一般情况下只需手柄转动90°就完成了全开或全关动作,很容易实现快速启闭。可实现快速启闭,某些结构的启闭时间仅为0.05~0.1s,以保证能用于试验台的自动化系统中。快速启闭阀门时,操作无冲击。

(3)球阀密封性能好。

绝大多数球阀的阀座都是用聚四氟乙烯等弹性材料制造,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组成的密封副,通常称为软密封。一般说来,软密封的密封性容易保证,而且对密封表面的加工精度与表面粗糙度要求也不很高。

(4)球阀使用寿命长。

由于聚四氟乙烯有良好的自润滑性,与球体的摩擦磨损小,而且由于球体加工工艺的改进,使粗糙度降低,从而提高了球阀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