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ups电源首先应该考虑价格因素还是技术因素?

楼主(2016-01-14):
要怎么选购办公用户的ups电源?

艾默生的UPS电源怎么样?

有没有比较好的选型推荐?

网友A:
我们做技术的,我认为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技术方面最后才是价格。

UPS电源品牌的数量不多呀,像艾默生、山特等。

艾默生的 GXE03K00TS1101C00

楼主可以看看,问一下客服人员,

工控商务网是有提供技术问答服务的。

网友B:
一楼说的不错,我们做技术的,选产品首先考虑质量问题,买点次品回来,到头来擦屁股的还是我们,所以要严把质量关,艾默生,台达的都不错,可以去官网打客服电话咨询一下的

楼主:
是的啊

主要还是看质量,质量好才能用的久才安全。

感谢回复!

---------------------------------------------

引用 网友B:
一楼说的不错,我们做技术的,选产品首先考虑质量问题,买...

楼主:
好的好的

谢谢回复

----------------------------------------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技术的,我认为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技术方面最后才是价...

网友C:
选用UPS,考虑稳定、质量、毕竟数据第一

网友D(2016-07-12):
看是什么负载,能改为直流的话,更为安全可靠。

传统的电力操作电源一般为UPS和直流屏,采用集中式供电。如操作电源出现故障,将会引起整站无电,从而造成供电的不可靠。虽然采用UPS工程投入较低,但可靠性不如分布式直流电源,而采用直流屏却需要投入比较高的成本,同时占地面积比较大,特别是对于一些终端用户来讲,采用直流屏更会造成工程成本较大的浪费。分布式直流电力操作电源装置能够根据用户的类型,用户的需求进行选配,在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为用户节省工程费用。

梅赛科电气提供电力操作电源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