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控制伺服电机 接线问题

楼主(2016-01-14):
松下FP-X C40T  想通过电脑编程控制伺服电机,输入端输出端怎么接线

网友A:
没用过,你查查PLC的手册。应该有吧。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想做什么功能才好说接哪些线的

楼主:
我想接伺服电机   通过串口编程  不知道该怎么接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想做什么功能才好说接哪些线的

网友B:
加我QQ好友 1403518634

引用 楼主:
我想接伺服电机   通过串口编程  不知道该怎么接  ...

楼主:
客服发给我一张接线图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你查查PLC的手册。应该有吧。

网友C:
驱动伺服电机,你还需要看看伺服放大器的接线说明

网友A(2016-09-12):
引用 楼主:
客服发给我一张接线图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没用...

看图你PLC恐怕不能控制伺服电机吧,主要看你要控制伺服使用什么功能?

网友D:
使用手册上有介绍的!!!

网友E(2017-12-15):
没用过,你查查PLC的手册。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