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万个加急啊

楼主(2016-01-14):
电路图中对于不在本箱子的设备怎么表示 电路图中画一个小圆圈来表示外部设备 但是这个小圆圈有没有规定是怎么使用的呢 有什么原则

楼主:
兄弟们  知道的给我讲解一下啊 是出去要花一个小圆圈  那回来要不要画小圆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们  知道的给我讲解一下啊 是出去要花一个小圆圈  那回来要不要画小圆圈呢

网友B:
     那是表示外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表示外配线。

我知道是外配线 但是小圆圈是成对的使用呢还是单独一个一个的使用呢  怎么才能使我们看图跟快速的知道是外围设备呢

楼主:
对: 工通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那是表示外配线。 ... 内容的回复!我们公司的小圆圈画的感觉是不规范还是怎么的 让我看图不易于好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比如说我们一条线路连接出去了 但是线路还需要返回主箱子

网友C:
这个看你怎么表示圆圈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D:
不在本箱子的设备,一般在电路图中用虚线框起来,然后再引线标注一下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在本箱子的设备,一般在电路图中用虚线框起来,然后再引...

至少我在20多年都是如此制图,柜外连线一概虚线框

网友F:
虚线框是硬道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那是表示外配线。 ...

这叫什么图呢?接线图还是布线图?

框外的连线是没必要画的。只有框内的图,叫此柜(箱)的接线图。另做一图叫布线图,只有方框就行了,框内可以不画任何图形符号,标注的是导线、数量和敷设方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虚线框是硬道理 ......

网友H:
虚线框嘛,见过的图纸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