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如何做到 按键长按 输入数值快速增减?

楼主(2016-01-14):
三菱触摸屏 如何做到 按键长按  输入数值快速增减?

短按一个按键,数据加1,长按时不停增加,直到松开,如何实现

非常感谢大牛前来指导,谢谢。

网友A:
m0.  m8013. incp. d0

楼主:
你好,我先谢谢你,试了下还有点问题接着请教下,下图中,M7使用触摸屏控制点动,目的是使D5002中的数据在M7长按下后快速增加值,运行了下没有反应,不知道为什么?

引用 网友A:
m0.  m8013. incp. d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先谢谢你,试了下还有点问题接着请教下,下图中,M7使用触摸屏控制点动,目的是使D5002中的数据在M7长按下后快速增加值,运行了下没有反应,不知道为什么?回复内容:对: 网友A m0.  m8013. incp. d0 内容的回复!

我的是fx1nplc

网友A:
这是100,100的增加,按钮选择取反

网友B:
短按加一,使用按钮脉冲沿触发加一;

长按快速加,可以考虑按钮一直按下超过一定时间后,每个扫描周期加一或者每*ms时间加一。

楼主:
我用的是Q系列,Q02HCPU,不知道为啥一直没反应,我再琢磨下,谢了,

引用 网友A:
这是100,100的增加,按钮选择取反

楼主: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之前考虑过这样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没弄好一直,谢谢你啊

引用 网友B:
短按加一,使用按钮脉冲沿触发加一;长按快速加,可以考虑...

网友C:
短按用脉冲加一指令,长按的话接通中继直接程序扫描一次加一或者加十甚至更大,随你咋玩

楼主:
谢谢回复,想问下接通中继是什么意思?是一种软元件吗?具体怎么操作能否告知,谢

引用 网友C:
短按用脉冲加一指令,长按的话接通中继直接程序扫描一次加...

网友D:
朋友 按住两秒以上给个定时器  定时器接通了,在给个MS脉冲信号